运放产生10k~20k三角波

楼主(2011-06-11):
幅值为+/-10V,产生的频率较高,用LM358试过不行,LM358达到5k就吃力了。
主要是SR的问题。
推荐个SR和GBW大点的通用运放。

网友A:
NE5532这个东西的输入阻抗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B:
3楼:
某些厂家生产的NE5532两输入端之间有两个反并联的二极管,两输入端之间电压稍大二极管即导通,但正常线性工作时不受影响。
你说的输入阻抗问题,可能是这两支二极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