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路,哪种更抗干扰?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6-11):
采集右边电阻的变化,图右边的可变电阻表示信号变化。

网友A:
下面那个吧。
1)三线制,可以减小长距离的线路阻抗的影响;
2)将GND引出到传感器上,可以大大减小共模干扰;

网友B:
现场干扰严重的话,都不行,特别是下面的,上面可用,但要采用屏蔽线。

网友C:
同意6楼

楼主:
多谢CHUNYANG老大,另外,两个图的传感器右下角均接大地,如果用屏蔽线,屏蔽网应接在工作地上?

是否是因为上面的是电流传输,所以抗干扰能力强些?而下面的图传输的是电压信号,

网友D:
上图CPU输入部分电阻才100欧姆,干扰不足以在这样小的电阻上产生(能量)。

网友E:
上面的可凑合着用,下面的直接OUT了~~~

网友F:
上图为什么不把传感器和基准电阻掉一个位置?使其一端接地?
如此则可以使用同轴电缆

网友G:
请教一下,问什么上面那个可以勉强用,下面那个直接用不了呢?请各位指点

网友E:
请教一下,问什么上面那个可以勉强用,下面那个直接用不了呢?请各位指点
引用 网友G:

道理只有一条, 传感器输出阻抗越低,内阻越小,抗干扰能力就越强,越实用~~~

上面一种内阻小,输出阻抗较低,不易受干扰。下面一种内阻大,输出阻抗较高,极易受干扰。

网友G:
道理只有一条, 传感器输出阻抗越低,内阻越小,抗干扰能力就越强,越实用~~~

上面一种内阻小,输出阻抗较低,不易受干扰。下面一种内阻大,输出阻抗较高,极易受干扰。 ...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

网友H:
电流输入的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