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问题

楼主(2011-06-11):
(无正文)

网友A:
“想要纹波是10mV,”是否应该理解为不能大也不能小,必须是10mV?

楼主:
是越小越好

网友A:
那就应该说“想要纹波小于10mV,”
可以用单节LC低通滤波,电感的直流电阻尽量小一些。

网友B:
幅度最大的是高频成份的共模信号,单节LC滤波只能滤差模

楼主:
能不能给几个电路图啊  我搭上试试  谢谢了啊

网友C:
LZ是做电源设计的吗?

楼主:
不是 是个新手 做了个板子  需要纹波小的电源  谁能帮帮忙啊

网友D:
π型 或者LC 型,这个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