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生成网表时出错,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06-11):
大家好,以前用AD6,PADS, 与在用SPB16.2,很不习惯呀。
     在做完原理图,DRC检查没有错误后,生成网表时,出现:
   #248 ERROR(SPCODD-248): All physical pins are common in section 1 of physical part 'CEJMK212BJ106KD_T'.  Each section must have at least one non-common pin.
        Open the part in Part Developer and ensure that you have at least one non-common pin for each section of a physical part.
      我检查了原理图SYMBOL和PCB封装,也换另外的PCB封装试了试,错误依旧。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呀。
    我在画原理图时还碰到其它的问题:
      1:元件编号如电阻电容之后,总自动出现一个A或是B,  如:R120A
      2: 在COPY一个元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时,本应每COPY一次编号都自动增加,可现在是每COPY两次,编号才自动增加一次。
     原理图工程我加在附件里了,大家可以打开F3文件帮我看看。
     为方便大家检查,我把生成网有的出错贴在下面了:
      ********************************************************************************
Design Name:
E:\Hi3515FJ_CADENCE\hi3515fj.dsn
Netlist Directory:
E:\HI3515FJ_CADENCE\NETLIST
Configuration File:
D:\Candence\SPB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D:\Candence\SPB16.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Hi3515FJ_CADENCE\hi3515fj.dsn" -n "E:\HI3515FJ_CADENCE\NETLIST" -c "D:\Candence\SPB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PHONE JACK-4_0_PHONEJACT_4_PHONE JACK-4" is renamed to "PHONE JACK-4_0_PHONEJACT_4_PHON".
#2 Warning [ALG0016] Part Name "SN74CBT16214_0_SOP56-20-250-550_SN74CBT16214C" is renamed to "SN74CBT16214_0_SOP56-20-250-550".
Scann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E:\HI3515FJ_CADENCE\NETLIST/pstchip.dat
#248 ERROR(SPCODD-248): All physical pins are common in section 1 of physical part 'CEJMK212BJ106KD_T'.  Each section must have at least one non-common pin.
        Open the part in Part Developer and ensure that you have at least one non-common pin for each section of a physical part.
              ERROR(SPCODD-47): File E:/HI3515FJ_CADENCE/NETLIST/pstchip.dat could not be loaded, and the packaging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Check the pxl.log file for the errors causing this situation and package the design again.
#53 ERROR(SPCODD-53): Packaging cannot be completed because packaging has encountered a null object ID. The design may not have been saved correctly. Save the schema
tic and rerun packaging.
#3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Exiting... "D:\Candence\SPB16.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Hi3515FJ_CADENCE\hi3515fj.dsn" -n "E:\HI3515FJ_CADENCE\NETLIST" -c "D:\Candence\SPB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

网友A:
可惜我不懂Orcad capture.

网友B:
pcb是传进去了。有比较多的问题。有一点特别重要:
封装做的不好。有些库还没有,有些没做对。(这样的库,说实话不安全了,说不定就会有什么定时炸*)

网友B:
为了你板子的安全,我设了密码。我站内发给你了。
如果有朋友要板的话,板子所有权是楼主lyf9908的,请不要找我要。

楼主:
感谢3楼和4楼!
   :))
     你加的哪个附件“新建文件夹”是不是你修改后的?
    我也打不开哦, 密码是多少?

网友C(2013-02-04):
楼主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教!

网友D:
仔细看下报错信息不就OK了吗,做的库有问题。

网友E(2014-01-22):
楼主,密码多少,我也有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