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SH79F161A接JET51不能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6-11):
我是新手,在用中颖SH79F161A遇到一个问题:

问题1:仿真器JET51接PC,红、绿灯都亮,接“演示板”时,下载、DEBUG时“演示板”灯    亮。但接我开发的PCB板时,下载提示:“上电参数不正确”,所以一直调试不了。我的PCB板上有VDD、GND、TCK、TDI、TMS、TDO六个引脚接口,在KEIL中设置“USB JET51 5V供电”和“外部供电”都试了。

问题2:端口0输出:P0xOS 和端口上拉PxPCRy 什么情况下用到。

网友A:
问题1:既然红灯绿灯都亮了,说明驱动安装正确;接Target Board可以,但接自己的电路不行,我想可能是JTAG通讯线接错了。

问题2:P0xOS是用来设置P0口的输出方式,可以选择推挽还是开漏。中颖MCU的IO口一般是推挽输出,可以不接任何外部电路就可以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适合接数字电路;而开漏极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接上拉电阻,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

PxPCRy是用于控制上拉电阻的开启与关闭,一般IO口用作输入口或是开漏输出时,需要开启内部上拉,当然你也可以不开启,外部自己接上拉电阻。

网友B:
问题1:线接错了或者Power上面电容太大(可以用自动扫描试试)或者JTAG通讯线上面的电容太大(请减小电容)
问题2:PxPCRy是用于控制上拉电阻的开启与关闭;只有在PxCR为0的时候才有效
P0xOS控制该端口是否为开漏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指导

网友A:
问题1:线接错了或者Power上面电容太大(可以用自动扫描试试)或者JTAG通讯线上面的电容太大(请减小电容)
问题2:PxPCRy是用于控制上拉电阻的开启与关闭;只有在PxCR为1的时候才有效
P0xOS控制该端口是否为开漏输 ...
引用 网友B:

PxPCRy只有在PxCR为1的时候才有效,受教了,谢谢

网友B:
PxPCRy只有在PxCR为1的时候才有效,受教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错误了,是PxPCRy只有在PxCR为0的时候才有效,笔误,笔误
谢谢指出,谢谢指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JTAG线序接错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