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可以看成恒流源么?

楼主(2011-06-1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不行。
对于高频的,可以看作有一定固定输出阻抗的电压源。

网友B:
动作挺快的嘛

楼主:
多高的频率?那低频的呢?
是不是信号发生器对外的阻抗不是无穷大,或者还是可变的?

网友C:
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通常在说明书上有注明,600欧为多。输出阻抗很低的低频信号发生器通常称为功率信号发生器。某些低频信号发生器同时具有两种输出,使用不同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