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路接地的疑惑?

楼主(2011-06-11):
在实验室用普通的照明电,电路工作稳定,电路地与电源负及市电地相通;
在另外一个实验区,由一根380V的动力电缆,既给电动机供电(总功率有20千瓦左右),还配成220V,给电路供电,距离很近,这时如果电路地与地联通,则开关管的D-S即击穿。
请教这是啥原因?

网友A:
好几个关键地方没有描述清楚

感觉像地一接到一起,电路的供电被变成380V供电了,呵呵。

网友B:
给出电路连接图,应该是有错的,注意大地和零线的关系。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当电路的参考地与大地连接起来的时候MOSFET就会击穿;不与大地连接起来的话,MOSFET的控制信号就是在50HZ信号上面,U超过200V,电路工作就不能控制MOSFET开关;
而在用学校里面,就没有这个现象,电路的参考地与大地接起来,没问题。

楼主:
在另外那个实验区,屋子里面有4、5个电机,或者电阻加热的设备,总功率有60千瓦左右(今天又去看了),动力电由380V给这些设备供电,又配成220V电。我的电路用电就取自220V。

网友C:
电路地只是一个公共回路,不一定与地球地(earth)等电势。楼主所说的市电地(neutral), 即零线,只是 3 相电压电流的中点,不一定是地球地,这时市电地与地球地之间会有一个电压,导致开关器件两端电压过大而击穿。
电路地不必一定要接地球地,但设备的金属外壳一定要接地球地。

楼主:
实际情况是,我电路中5V和18V都是都是从直流稳压电源上接的,直流稳压电源是接到市电上。那么如果直流稳压电源的负极与地接线柱连起来,那么可以认为我的电路接到大地上了吧?因为直流稳压电源的地接线柱与大地是连起来的,这是还有电压差么?

网友D:
电动机电源回路中含有较大的三次谐波和尖刺脉冲电压分量,幅值很高,极易击穿弱电器件。你必须对这种工业现场引入的电源做良好的隔离和滤波处理。很多在实验室表现正常的电子装置,拿到工业现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就是因为在实验室模拟不出现场的严酷工作条件来。
目前在高压变电站里大量使用的电子装置(如综合自动化系统等等),周围充满了强电磁场,无一不是采用了多种隔离和软、硬抗干扰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