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启动电流过大,如何减小

楼主(2011-06-11):
如图所示:
1 A点为安全栅24V配电输出限制电流93mA;
2 B点为软启动电路后端,可在几秒左右从0V升压至5V;
3 RL为阻性负载,2.5V供电,未上电约6欧电阻,上电后阻值约15欧;
4 上电现象:A正常,B从0升至1.2V时,1117瞬间导通,RL由于没有从0V开始逐步上升,而是从1117在1.2V导通后突然加压,此时瞬间的电流超过安全栅所限制,此时的A点电压从24V 38mA被拉低至6V 57mA不能正常启动。
PS:RL要求精确2.5V供电,所以软启动电路不能加在2.5V后。
C18加到2500UF也不能解决。请教高手有何方法进行改进?

楼主:
C20电容增大估计效果也不明显。
电阻太小,时间太短了。
是否有方法B点在0-1.2V的时候可以直接给RL供电,高于1.2V自动关断,由1117供电,这样就避免了瞬间负载电流过大。

网友A:
B点和2.5V输出加一个电阻。
让B点在0~1.2V之间时,通过这个电阻可以给后级的电容充电。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带开关控制的LDO或者用MOS管做开关控制,待电压稳定后加载即可。

网友C:
加C18没用,加C19才可以。

楼主:
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带开关控制的LDO或者用MOS管做开关控制,待电压稳定后加载即可。
引用 网友B:

取下负载,前端电路(本图省略)电压稳定,突然加负载,仍然瞬间保护,启动不了。

网友D:
在D7前加NTC看看

网友E:
一定要‘软启动’?不要行不行?

网友F:
加个电抗器,或限流电阻好了。

楼主:
一定要‘软启动’?不要行不行?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加软启动,瞬间给6欧的负载加电压,瞬间电流超过限制电流了。

楼主:
B点和2.5V输出加一个电阻。
让B点在0~1.2V之间时,通过这个电阻可以给后级的电容充电。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办法,等明天尝试一下。

网友G:
我估计你的负载是白炽灯泡。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使用安全栅,说明你的负载电路是用在有有爆炸危险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栅后面的电路,对整个电路电容是有要求的,不能乱接,否则是有危险的,应该按照安全栅说明设计。第二,解决启动电流大的问题:有两个方法,
1、将软启动电路放在LM1117后面。
2、在B点和LM1117  二间之间接一电阻,取值应使2.5V时流过电阻的电流小于负载的电流,否则稳压电源将失去作用。
最后就是你的安全栅电流不够,电压2.5V。负载15欧姆时,电路中的电流应是2.5V/0.015K=166ma。由于你用的稳压块是线性稳压电源,负载电流等于输入电流,因此93ma安全栅电流不够用

楼主:
我估计你的负载是白炽灯泡。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使用安全栅,说明你的负载电路是用在有有爆炸危险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栅后面的电路,对整个电路电容是有要求的,不能乱接,否则是有危险的,应该按照安全 ...
引用 网友G:

1负载是传感器
2负载要求精确的2.5V加软启动就改变了这个电压,所以不行。
3在b和1117后面接电阻是个方法,但是24V-5V是开关电源IC所以2.5V 166mA对24V影响不大,如果能启动是24V 60mA左右。只是启动的瞬间估计24V这边和2.5V这边差不多,所以被限制了。

楼主:
B点和2.5V输出加一个电阻。
让B点在0~1.2V之间时,通过这个电阻可以给后级的电容充电。
引用 网友A:

在b和1117后面加电阻,1117后面还是2.5V了吗?电阻是否起上拉作用让1117的输出不等2.5V了

网友G:
把软启动时间变长即可。试着调整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放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电阻比如100欧姆,跟后面的RL分压后电压小于2.5V

这样,即使1117不工作,那两个电阻也不会将电压大于2.5V
1117正常工作后,电阻和1117都给负载提供电流,稳定到2.5V

只是个人想法,需要实验验证。

网友H:
软启动有阻抗,C19改为1000UF就可以增加电流缓冲能力。C18在前面没效果,47u都可以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放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电阻比如100欧姆,跟后面的RL分压后电压小于2.5V

这样,即使1117不工作,那两个电阻也不会将电压大于2.5V
1117正常工作后,电阻和1117都给负载提供电流,稳定到2.5V

只是个人想法,需 ...
引用 网友A:

1117后面需要精确的2.5V供电。如果并联了一个电阻,电阻不就和负载分压了么。1117还能输出2.5V么?

网友I:
在A点增加元器件电容储能、检测、切换,是要下点功夫

楼主:
现在找到问题了,是安全栅的问题。
安全栅24V配电带不起来24V 50mA,只能寻找其他安全栅。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