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应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1):
平常我在用数字示波器的时候,屏幕上的波形容易出现抖动,此时调整触发电平到波形的中间位置,抖动就去去除,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原理?或者说触发电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判断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的逻辑门限。

如果设置了沿触发,则把电压波形穿过触发电平的波形(上升沿或下降沿)显示出来,屏幕上方有一个“T”字样的,就是沿的触发点。

触发电平放低了,一些干扰也会被误判断为沿,显示在屏幕上。从显示上看,波形不稳定。

楼主:
3# mmax 有点迷糊,为什么要判断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的逻辑门限?探头采集的电压信号直接在屏幕上显示,跟触发有什么关系?

楼主:
2# tyw 谢谢T叔

网友A:
示波器的基础就是触发
它只显示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形。

你看电视,电视刷新频率是50Hz
你要看一个10MHz的波形,比如设示波器时间轴为 10nS/div,一屏幕200nS。那么示波器怎么显示这个波形?每秒刷新 1S/200nS = 500000次吗?
依然只是刷新50次,只是把满足条件的波形显示出来
(条件 = 就是你设的触发,满足条件的波形 = 你想要看到的波形)。
当然,实际处理应该不是我说的那样,比如数字余辉等。。但原理是我说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谈谈我的理解
1 示波器上的电压波形反应的是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模拟示波器扫描时间过慢时是一个点在运动,而数字是一条慢慢移动的直线)
2 假设数字示波器刷新频率是50HZ,即每秒能看到50张图片,再加上RAM,这样数字示波器就把原来模拟示波器显示的点变成了线
3 如果波形是周期的且不变的,那么示波器上的波形应该不会抖动,你说的只显示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形,难道采集的波形中还有其他我不想看到的成分?噪声?   提到触发,我第一想到的是一个比较器,你提到的触发电平我就想到了Vref,然后如果采集到的信号电平高于Vref则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哪里错了,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

网友C:
我用数字示波器的时候怎么是触发到波形的最下面的时候最稳定啊
跟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D:
跟具体的待测波型有关,触发是为了良好的同步,同步则是显示稳定的要素之一,具体应该去看书,老t提供的资源里有详细讲解。

网友E:
你不会用的上下沿双触发吧?
那抖动大了去了,两个触发点不是一个周期的。

楼主:
11# linqing171 问题是现在我不明白为何要引入触发?为了稳定
?为什么引入触发机制就能稳定?

网友F:
你完全可以使用一颗便宜的、带有ADC的单片机来实现一个示波器,基本原理非常简单,在实现的过程中,你将更加理解它是什么。
很多电子工程师并不‘真的会用’示波器,我想原因是他们并不清楚地了解示波器的结构。比如,绝大多数工程师从来不看示波器的手册。

楼主:
13# GavinZ 你说的使用一颗便宜的、带有ADC的单片机来实现一个示波器,这个原理我也知道,但是这里面就没有触发的应用,实际的示波器是带有触发的

网友G: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哈哈,估计得是对电视机的同步理解的比较深刻的(锁相环等等知识点),现在一般高校的老师,估计都没几个说得清楚的啦。
稳定就是同步,同步的概念是高频里面诞生的,关键器件就是PLL(锁相环)。
现在还有多少教、学电子的愿意从信号理解的角度去领悟仪器仪表的使用,大部分都是晃晃鼠标,敲几下键而已。

楼主:
15# pjy 前辈的话让我受教了,是的呀,现在问个问题,你这样说,他那样说,说来说去都不知谁是对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楼主:
15# pjy 前辈应该开个贴给大家普及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就功德无量了:lol

网友G:
21ic不缺乏前辈(本人纯属一大菜鸟),但是很多人基础太差了,前辈们估计没时间从高三的课开始讲,所以还是先自己练练基本功吧。

楼主:
18# pjy 前辈谦虚了

网友F:
13# GavinZ  你说的使用一颗便宜的、带有ADC的单片机来实现一个示波器,这个原理我也知道,但是这里面就没有触发的应用,实际的示波器是带有触发的
引用 楼主:

从系统架构来讲,暂不讨论精度,只实现功能,我说的就完全可以实现一个示波器。
没有触发?你难道不可以在单片机里设计它吗?有什么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触发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我们更有针对性的捕捉“我们想要的波形”,这样就是讲效率的方式。
实际的波形是什么就显示什么,为什么要捕捉我们想要的波形?示波器本来就是来显示实际的波形的。
至于“我认为,你说这话就是向我证明”,没那个意思,我看是您老想多了,我是来问问题的,不想证明什么

网友F:
回复 楼主:

抱歉,我的语气太无理了,现删掉

我们想要的波形,就是我们很关心的、很希望观察到、捕捉到的波形。
我们经常希望在很多波形序列里,找到符合条件的,那就是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能我提的这个疑问不是一两句就能够解释清楚的,前面PJY老师也提到了,这里面涉及到PLL,恩,我下去有时间还是多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回复,共同进步

网友F:
跟PLL没有关系。

楼主: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哈哈,估计得是对电视机的同步理解的比较深刻的(锁相环等等知识点),现在一般高校的老师,估计都没几个说得清楚的啦。
稳定就是同步,同步的概念是高频里面诞生的,关键器件就是PLL(锁相环)。”
这是PJY前辈回复的,你确定跟PLL没有关系?

网友G:
25#,俺真的不是什么前辈,俺强烈要求保留犯错误的权利,谁爱做前辈谁做,俺没能力做。

网友H:
前辈不是那么好当的, maychang说的好,四海皆兄弟.

当然了, 有部份非正常人类除外

网友F: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哈哈,估计得是对电视机的同步理解的比较深刻的(锁相环等等知识点),现在一般高校的老师,估计都没几个说得清楚的啦。
稳定就是同步,同步的概念是高频里面诞生的,关键器件就是PLL(锁相环 ...
引用 楼主:

我的习惯是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保留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讲述的看法是基于我自己在三年前设计digitizer时所学习的知识。可惜的是这里没有一个做过这种东西的同志,所以讨论时缺少知识面的交集。

这里有做模拟电路的专业人、有擅长MCU的,更多的是菜鸟,我也是某方面的菜鸟。我只会做基于ADC/DAC的应用,分立元件的模拟设计,我很差劲,但我懂FPGA,所以我更懂Timing&Logic,尽管从从未解剖过什么示波器,但没有专业人员提出异议之前,我还是相信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软件无线电的思想告诉我,在一定条件下,模拟信号被数字化后,其由模拟电路实现的功能完全可以游数字完成,所以Trigger也可以。

一定时间内的同步,未必需要锁相环(示波器的这个同步更不需要,仅仅是个条件触发的玩意,不必那么复杂),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设置Hold off时间,也可以做到同步,不是吗

网友F:
还有,中国人习惯了遵从‘前辈’。我认为工程师不能这样,必须要对问题提出质疑和挑战。

网友H:
愚忠愚孝把国人害惨了, 而且不排除部份不学无术的家伙, 为了自身利益, 鼓吹"要尊敬前辈,那怕他错了", 这种人最无耻

网友G:
29楼上的先生,我再次申明,无论从那个方面我都不具备做前辈的资格!
数字示波器有个AUTO键深受喜爱,我称之为“傻瓜键、普工键”,目的就是让学生少用这个功能,逐步理解示波器的工作特性。数字示波器功能强大,一般分解到不同的实验步骤中去消化。
模拟示波器的使用看起来比数字示波器复杂,其实要简单的多,而且特别适合于观察瞬态成分,你懂的。
数字示波器其实就是一台电脑,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实现各种算法,对AD/DA的要求极高,很多人说TEK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HP(安捷伦)的价格。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如果引起误会,我先道歉。我绝对没有说你的意图。
我只是认为工程师在一定意义上从事的是科学方面的工作,而科学是由西方国家传播过来的,而西方国家的逻辑、推理文化,在中国是没有的。而中国的工程师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没法避免的缺少科学思维。

网友I:
示波器的触发不适合用PLL吧?这样点我赞成GavinZ的,何况软件里可以做很多硬件的功能的,
再有我认为触发电平应选波形变化大/微分大的地方,这样有好的灵敏度,时间误差就小些,波形就稳定些。

网友J:
看看 电子测量方面的书啊

网友G:
触发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静止波形,静止波形的本质就是同步,同步又是什么呢?两部行驶的车保持恒定的间距(相对静止)要求什么?速度相同,速度就是频率,如何实现?PLL。
不是在屏幕上显示一副静止的画面那样理解的。

网友I:
对于DIY数字示波器,他不了解触发肯定是没法显示稳定的波形的,这一点上GavinZ肯定有认识。
对于软件能做的东西就是,两部车之间的速度即使时快时慢,然而速度平均值一样,软件就有办法把另一部车看起来是稳定的,这些概念比如数码相机的电子防抖也许就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25#,俺真的不是什么前辈,俺强烈要求保留犯错误的权利,谁爱做前辈谁做,俺没能力做。
引用 网友G:

不就尊称一下嘛,有那么严重吗?看你的回帖知道你是一位老师,应该比我大10岁以上,我是80后,我喊前辈是有根据的,我也不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喊前辈的,既然您老介意这个称呼的话,以后就喊大叔吧:lol

楼主:
看到大家的回帖,大多都是建立在自己已有知识基础上来理解的,其实我更想有谁实际做过或者在这方面有过深入研究的熟手(现在感觉前辈,高手,大侠对有的人来说是敏感词:lol,以后尽量少在他们面前提的,我会注意的,其实吧,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别人说你是高手,大侠,如果觉得受之有愧,就不要在意就是了,管别人怎么说,我干好我自己的事),一针见血的点破才有劲

楼主:
以前我尊称前辈的标准
1  看回帖判断比我年纪大
2  看回帖判断在电子方面应该比我在电子方面研究的时间长
主要是这两条

网友K:
[电平平移技术]

   示波器都有平移显示的功能,就是使波形可以显示在不同的的水平位置,一般有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是A/D固定采样,后期通过软件 实现平移,这种方式对于小信号还是可行的,其优点是硬件成本低, 每通道少一级运放和D/A电路,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对于大幅值信号,但存在严重的问题,如下图所示,另外一个问题是无法实现模拟信号调零,只能在A/D之后通过数字调零,这将降低A/D分辨率。市面上有一些示波器如F-210 XP采用正是这种方式。

第二种是通过硬件实现电平移动,在A/D之前移动模似信号,缺点是成本高,需要增加一级运放,增加D/A产平移电压,但是优点是显示而易见的,可以观测大幅值信号的不同部分,专业示波器一般采用这种方式,本仪器也采用这种方式,并且在平移的同时实现了仪器的模拟信号调零,这是因为示波器前端信号调理电路是一个直流放大通道,并且不同量程增益不同,0点漂移是避免不了的,必需每档量程都做调0校正。

[交替触发]

    一般示波器的触发源可为CH1或CH2, 当同时测两路频率相关的信号时,可以同时稳定显示两路信号,但当两路信号不相关时,没有做为触发源的信号将不能稳定显示,此时就可以选择交替触发方式,分别取两路信号做为触发条件,就能同时稳定显示两个频率不相关的信号了。

[触发灵敏度]

    由于信号在激励、传输和检测过程中,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随机噪声的污染(尤其是小信号的采集和测量),从混有噪声的信号中提取有用信息、防止误触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仪器设有触发灵敏度调节功能,有效滤除有可能叠加在触发信号上的噪声,并防止误触发,稳定显示信号,触发灵敏度可以通过鼠标直观的、连续调节。原理如下:

[电平触发]

    一般示波器都拥有边缘触发,分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两种,在电平发生翻转的时候立即产生触发条件,这对一般简单的信号是足够应付了,但对于复杂信号比如视频信号,边缘触发还远远不够,这时我们需要用到电平触发,电平触发有高电平触发和低电平触发,在电平发生翻转后并保持一定时间才产生触发条件,比如现在我们要观测视频信号的场同步头,如果用边缘触发将只能看到行同步头,而用电平触发并调到一定的宽度,只有场同步头才能引起触发,因为场同步头宽度比行同步头大很多,就能稳看到场同步信号了。

[预采样]

    就是触发点之前的信号也被采样,让我们可以看到触发点之前的信号,一般数字示波器才具有此功能,而传统的模拟示波器是无法做到的。

楼主:
ls用心了

网友L:
个人认为是调节同步信号,在电视扫描时除音频,视频外都有同步分离信号,作用是解调出同步信号使图像稳定,不闪烁。

楼主:
43# zjy.zz 能描述一下这其中的细节过程吗?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洋溢的回复,结贴散分:lol

网友C:
不是吧,要结帖啊,这么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