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器电源总是烧毁

楼主(2011-06-11):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器电源总是烧毁。
配置如下:
48V电池,LM2576HV稳压到15V,7812稳压到12V
驱动电路使用IR2130,MOS管使用6枚75NF75
电动机使用48V/350W的电动车电机。

程序以前只做了正反转,没有作刹车,现在想做4象限。发现处于发电状态时(电机还在高速旋转,且6个MOS均不导通状态时),48V电压过高,导致LM2576HV烧毁。
请问各位玩家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48V电压过高的呢?

网友A:
是的, 当使用刹车的时候, 会有电机动能转化为电能的情况, 导致电压过高. 这就是 EABS 的理论基础.
通常有几个办法:
1. 避免刹车动作, 遇到降速时, 关闭输出, 等车速自然降低了再驱动. 目前市场上很多控制器还是这样处理的.
2. 变频器里采用刹车电阻, 通过提供电荷泄放回路来消耗这些电能.
3. 这个方法理论上可行, 不过我试验后没有完全得到理想效果, 楼主不妨也试试. 开所有下管(或上管). 形成短接的能耗制动.
  当然, 如果考虑节能的话, 这个能量可以不用2 的方式处理, 是可以回馈给电池的, 不过需要涉及电池特性管理和快速的电压变化响应. 目前有很多设计较高档控制器, 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
最后, 祝楼主顺利!

网友B:
方式3应该是最简单直接的,通常都是开下桥多,不过直接打开,可能会电流过大。尤其是速度较高时,这样刹车的震动非常大
可以通过脉冲式或者是PWM来控制下桥打开的时间,这样刹车可以做到比较柔和

楼主:
关闭上桥,开通下桥的方式我试过的,刹车太厉害,PID控制出现震荡。但是将PWM加到下桥上的时候,往往会发电导致控制器电源的输入段供电太高,从而烧毁稳压电源。

网友C:
反电动势太大,加个保护电路吧

网友D(2011-10-28):
经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