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管脚之间有影响吗

楼主(2011-06-11):
请问大侠们,单片机管脚之间有影响吗?
为什么我的P1脚输出会影响到P0口的输出呢?
我的电路图检查了,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LCD无显示,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程序也不行。
后来测试发现P1脚输出会影响到平P0口的输出?
难道是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吗?

#include <at89s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y;
for(i=0; i<x; i++)
for(y=0;y<104; y++);
}

void main()
{
P0 = 0x00;
delay(2000);
while(1)
{
P0 = 0x55;
P1=0x00;
P3=0x00;
delay(3000);
P0 = 0xAA;
P1=0x0F;//不可以0F,F7,1F等,不然P0口就有的不能输出高电平。
P3=0xFF;
delay(3000);
}
}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 除非单片机损坏了  或者在外部将他们连在一起了 否则不会出现 一个端口赋值 会影响另一个端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