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控制

楼主(2011-06-11):
用2010做电机控制,在电机转速的正负号上一直没有弄明白,想请教大家,这个转速的正负号应该如何添加才能和最终的输出对应起来,因为最后要的值只能是个正值或者0.

网友A:
俺没有看那个应用DEMO,但个人猜测:
如果没有反向转到,那么转速信号也就只有单向了,如果你只要大于0的值,那说明你的马达是单向转到的,那个DEMO可能是双向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