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端点2的快传输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11):
我把EZ_USB 端点2 设置为OUT型,512*4缓冲,bluck传输,使用普通IO模式
当上位机发送256字节数据后,EZ单片机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改成发251字节
EZ单片机却正常收到了,下位机程序如下:
if(!(EP2468STAT & bmEP2EMPTY)) //端点2不空有数据发来
  {
   glen = (EP2BCH << 8) + EP2BCL;
   for(tx=0;tx<glen;tx++)
   {
    rcbuf[tx]=EP2FIFOBUF[tx];// 保存数据
   }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经过验证在PC发送256字节数据时,确实是没有收到数据,也就是上面大if条件不
满足,按理说一个端点的缓冲区有512字节,我仅仅发送256字节,也应该可以啊!

请知道的同行帮我解答一下!如果一定要每次发送256字节应该如何修改程序?

楼主:
自己解决

网友A:
设置一下计数器即可,这个不难。

楼主:
我把变量定义成了unsigned char型了,定小了

网友A:
原理是这么回事啊,那如果设成unsigned char 类型,最多可以传255个,是这个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