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偶的供电来自滤波电感之前

楼主(2011-06-11):
请教反激式电源控制部分,光偶的供电来自滤波电感之前,而不是输出端,这样会不稳定吗?

网友A:
恰恰相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

网友B:
据说可以提高响应速度

楼主:
滤波电感前面的是脉冲波,我画过电源电路板图都是输出端给光偶供电,从来没遇到过问题,现在改过来了

网友C:
听maychang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