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导通截止判断

楼主(2011-06-11):
大家好,上面的电路图是求输出电压的。下面是书上的答案,二极管是假设理想状态的,
答案看起来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大于6V时就导通(单向导电性我知道),怎么没考虑那电阻的降压呢

网友A:
re LZ:

电阻上必须有电流才显压降,所以当 Vi 大于等于 6V 时,D导通(理想二极管)。D导通后,由于有电流,电阻上才出现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刚导通后,产生了电流,在电阻上有了压降,而使二极管又截止呢?

网友A:
to 3L:

只要有电流(此时D已经导通)电阻上面就有压降,但此时二极管不可能又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又不能截止呢?如果正极电位高于负极电位不是又截止了吗?
不是vi-IR=二级管正极电位吗?

网友A:
to 5L:

刚导通时虽然有电流,但电流很小(由零开始逐渐增大)。在电压 Vi (大于6V)增加的整个过程中,两个电阻的压降和不可能大于 Vi - 6V。其实,此时二极管D上实际应该存在一定的压降(零点几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还是不很明白,感觉导通后二极管正极是vi减去一个电阻的压降,而负极是6V是加上一个电阻的压降。

网友A:
to 7L:

“感觉导通后二极管正极是vi减去一个电阻的压降,而负极是6V是加上一个电阻的压降。”,这感觉是对的,但只是一半。若能感觉到导通时“二极管正极”电压(即vi减去一个电阻的压降)必然大于“负极”(即6V加上一个电阻的压降),那就全了。

楼主:
8# HWM 为何必然大于,能否再讲清楚一些

网友B:
二极管是假设理想状态的.
D导通后电流从0开始

网友A:
to 9L:

这样看,如果 Vi 〉6V,假设D(理想二极管)反偏即所谓“截止”,流过的电流将是零。两个电阻上的电流都为零,则意味着其上的压降为零。根据 KVL 自己判别一下这是否成立?也就是说是否矛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L不是对回路才适用吗?如果截止相当于断开,不是构不成回路吗

楼主:
11# HWM 真是越来越笨,学了一年电子,连二极管三极管都搞不明白,不知如何是好啊?学习也算认真了,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前辈指导下学习方法。

网友C:
学了一年算什么?多少人学了4年还不是一样!

网友D:
唉,看不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摆正心态了,不在乎收获多少,至少还能付出。。。。。

网友E:
导通条件Vi=Vo + 0.5V

网友F:
可以用假设法,先假设导通,然后分析计算出的数据。

网友G:
判断二极管导通还是截止可以用假设法,假设去掉二极管,看看其两断是否有足够的电压

网友H:
答案看起来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大于6V时就导通(单向导电性我知道),怎么没考虑那电阻的降压呢

这个不用考虑电阻压降。
现在讲的导通或不导通,不计较电流大小,电阻这种只影响电流大小的元件可心当作不存在(短路起来)。但实验时则不这样,为了实验电路和仪器的安全,电阻还是要的。

网友H:
本题中讲的导通,纯粹是一个概念。导通电流可以非常非常非常小,小到电阻上看不出有压降。
同时,也可以让导通电流很大很大,大到导通电压几乎集中到电阻上。
注意:二极管已声明是理想二极管,只需当其为电压方向启动的一个开关。

换言之,导通与否不与电阻的电流大小有关,只与二极管两侧电压大小有关。因此,不用计较电阻压降。

至于导通造成的压降变化是否影响继续导通的问题,我想是多余的。因为电阻本身会根据电压大小适应电流变化,不存在3楼说的刚导通就转向截止的疑惑问题。因为电阻电流大小不可能改变电压正负的方向。有些地方将电阻的“无源器件”性质翻译成“被动元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无源器件均不能改变源的任何特性,它只能接受这些源的驱动,好好地当牛做马去!!

网友A:
回复 网友A:
KVL不是对回路才适用吗?如果截止相当于断开,不是构不成回路吗
引用 楼主:

KVL不是仅针对回路的,其对环路也适合。“环路”没那么讲究,画个圈便是。

网友I:
好贴
顶下楼主!
**下去就好了
好多人都毕业了还不是很清楚!
**下去吧!你肯定行的!

网友A:
11# HWM 真是越来越笨,学了一年电子,连二极管三极管都搞不明白,不知如何是好啊?学习也算认真了,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前辈指导下学习方法。
引用 楼主:

建议还是“认真”看书,所谓“认真”就是把其中的精髓学到,而不是形式和皮毛。知识需要从“根”开始积累,这如同一个树,无本之木只能是团浮云。

网友H:
务请注意这句:

有些地方将电阻的“无源器件”性质翻译成“被动元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无源器件均不能改变源的任何特性,它只能接受这些源的驱动,好好地当牛做马去!!

网友I:
25的大叔这句话让我深思!不错,受教了!
谢谢921大叔!

网友J:
    有些地方将电阻的“无源器件”性质翻译成“被动元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无源器件均不能改变源的任何特性,它只能接受这些源的驱动,好好地当牛做马去!!
这个总结不错。
HWM老师总结的也很好。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K:
lz的疑问我当初也想过,还是数据说话比较好,比如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6V,那么Vi>6.6V
二极管才导通实际要比6.6V大一点,考虑电阻的压降,lz的疑问是Vi加了6.6V以后,考虑电阻的压降,最后落到二极管的压降会没有0.6V,其实Vi加的电压要大于6.6V的,二极管的电阻值是可变的,电路最终要平衡只能将0.6V分配到二极管上

网友L:
这里假设的二极管是压降等于0,可以这样理解,二极管就是一个理想电压源,电压是6V,当外加电压等于6V是,电路中是没有电流的,只有大于6V电路中才有电流,因此在理想开关状态,电源等于6V,只能说二极管趋向导通。而没有电流。这个答案只能在教学时讲,但不确切。

网友M:
串联的 已经考虑进去电阻本身的压降

网友N:
这样对不对:至于6V导通这个好理解,大于6V后有关系式(VI-VO)/R=(VO-6)/R所以有VI-VO=VO-6即有VO=(VI+6)/2

网友O(2011-07-22):
一般硅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为0.6v,这个电压时二极管充分导通的最低电压。但小于0.6v时,二极管有微弱的导通,不在线性区域。小于0.4v时二极管基本截止,不导通。设vi=6.5v时,二极管有微弱的导通,电流很小,电阻上的压降很小不足使二极管截止。

网友P:
电工学基础知识

网友Q:
这是理想装态,理想就是认为次级没多大的负载,二级管压降很低,因此回路电流很小,也就不再考虑电阻的压降了。学理论别太纠结在一个点上,呵呵

网友R:
二极管为理想状态正向压降为0V,只要正向稍大于0V,二极管导通;而二极管负极电势为6V,所以只有Vi>=6V,二极管才导通。

网友S:
KVL :VI = 2*V200 + Vd + 6 ,二极管导通压降0.6v 应该是回路电流蛮大了,小于0.6v时管子也还是能通电流的,只是小一些

网友T:
从宏观上考虑,不要一上来就专到牛角里了,先分析各点的电压,有压降二极管才会导通,有压降电阻上才会有电流,压降大,电流大,压降小,电流小!

网友U:
其实不难发现,它所阐述的跟电阻和二极管的压降没有关系,以地为共同负极,V1(t)大于6V时二极管是反向电压

网友V:
21楼说的很好!!顶!

网友W(2011-11-11):
二极管的导通电阻多大,能否给出一个量化的值,谢谢

网友X:
首先,要清楚地知道二极管是处于理想状态。只要其两端处于正偏,不管这电压有多大,都会使其导通。
其次,把200欧电阻看成电源的一部分(或者将其去掉,在此电路分析中,不影响其分析结果。)。当V1<6时,二极管处于反偏,所以截止。当V1>6时,二极管处于正偏,所以导通。

网友Y:
注意电阻的电流方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