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楼主(2011-06-11):
想用74AHC14用来做5V系统和3.3系统的电平转换,74AHC14是3.3V供电的,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A:
5V系统,怎么会输出3.8V?楼主这个3.8V是怎么来的?

网友B:
他说的可能是其他5V供电的器件输出的最低高电平值,不过我看74AHC14的数据手册,供电电压典型值为5V,干吗要用3.3V供电,费解!

网友C:
这类电路的输入级往往有钳位设计,过高的输入电压容易导致输入端口的闩扣效应,不应如此使用。

楼主:
我查了下Ti的技术文档“zhca047_选择正确的电平转换解决方案”
AHC的芯片属于可过压芯片 , 输入的钳位二极管只有和GND连的,和VCC连的那个没有链接, 可以用来电平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5V供电的一个芯片输出高电平是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