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智能小车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6-12):
各位老大,最近在玩三轮小车,就是两边两个轮子加中间一个万向轮的那种小车,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怎么让小车走直线,轮子转动用pwm控制,我们的方法是让一个轮子保持一个固定的pwm,另外一个轮子则用pid控制,一两个轮子的路程差(通过光电码盘来测量位移)作为pid的反馈量,还在调试中,请问这种方法可行乎?还有木有更好的方法,
2.怎么让小车转90°,这其中是不是也要加上一些算法,毕竟小车转动也存在惯性?

网友A:
单纯的测量位移方**带来累积误差,不管是走直线还是转弯,唯一的办法是引入其他标志物来校正,比如地面黑线、固定光源、磁场、电磁场、迷宫的墙壁等等。

网友B:
建议加入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这样无论走直线还是转90度都可以完美解决了!

网友C(2011-08-20):
可以的,我尝试过了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入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这样无论走直线还是转90度都可以完美解决了! ...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D:
编程和数学功底决定一切

网友E:
嗯  不想用寻循线,磁循迹和激光循迹.这种方法,摆脱导航线的限制.  如果可以用无线通讯,三个定一个三维坐标,小车上装一个接收来控制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