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句 *((char *)&FhZero) 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2):
&FhZero取变量FhZero的地址,(char *)再把这个地址强制换成指向char的指针,最后取这个值

楼主:
&FhZero取变量FhZero的地址,(char *)再把这个地址强制换成指向char的指针,最后取这个值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明白,那最后的结果和变量FhZero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就是读变量所在的内存地址开始的第一个字节

楼主:
就是读变量所在的内存地址开始的第一个字节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为:*((char *)&FhZero) ,其结果其实就是FhZero,对不?

网友B:
参考4L。LZ要弄清楚数据类型的概念。

网友A:
晕 1个小时才能发5贴,要等一个小时才能回复。

如果是FhZero是char变量就是
short变量如果单片机是小端模式时  就是short变量的低8位了

网友C:
4、7楼正解!

网友D:
7L解释的正确。

网友E:
7# fontlose 一小时限发五帖?  什么时候的规定

网友F:
谢谢楼主提问,学习了啊

网友G:
估计是考试用的吧,程序没有必要写得这么晦涩

不管在内存里怎么存,程序定义的变量取低8位都可以直接 (char)VAL&0xff
除非定义的是指针才需要考虑内存里的存放顺序(即大小模式)

网友H:
用指针确实要考虑大小端模式,从以下大小端判断函数可窥见一斑。

// 测试大小端模式
// 返回 0:big endian     大端模式(高字节低地址,低字节高地址)
// 返回 1:little endian  小端模式(高字节高地址,低字节低地址)
unsigned char IDE_test_endian(void)
{
  unsigned int a = 0x1234;
  return (*((unsigned char *)&a) == 0x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