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支持usb device的8位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1-06-12):
rt,就是那种12Mb/s的usb,另外要有spi接口,至少8个GPIO,rom16KB以上,价格只要比stm32低就可以。
以前8位单片机只玩过stc,但这个没有usb功能,另加usb芯片的话就太贵了。。
求推荐比较好上手的,满足上面要求的单片机~

网友A:
sinowealth , 找SH68F86

因为很多芯片是做键鼠滴,所以有USB支持,还有很多MASK ROM....

网友B:
如果只钟情51,可以看看8051F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好贵啊,都可以上stm32了。。

网友C:
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普通单片机加个usbd12也比这个便宜啊。。

网友D:
C8051F340,零售13.5元,批量10元,估计能比带USB的STM32稍微便宜些

网友:
Pic18f13/14k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