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还望各位朋友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2):
双击它,改它参数

网友B:
很多地方的走线没有顾忌到其他相邻的走线,所以导致一些走线很绕。
布线的时候,要更多的从整体角度去把握。布完线以后,一个是整体看布线的效果,然后去修改。一个是看每一层的布线的效果,去修改。

网友C:
在99中是这样设置的:右键 rules- routing-下拉看到width constraint--add--filter kind 中选择net 在net中选择vcc  在右边设置最小 最大 和当前适用线宽 gnd网络 重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