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通滤波芯片的用法问题,附波形图,谢谢

楼主(2011-06-12):
用DDS发出正弦波,想用低通滤波芯片去除高频杂散,选用的是MAX297,电路图是按MAX297datasheet搭建,单电源+5v供电,用102的电容匹配内部震荡,但滤波好像没有效果,并且波形的波谷被截去了一部分,非常奇怪,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总感觉那个电容震荡有问题,波形完全上偏。改了其他的电容值,任然不行,依然是下部被截了一部分。选取102的电容,截止频率应该在600HZ左右,感觉滤波功能完全没有实现。用示波器得到的波形如下:
电路图:

dds信号:

滤波后信号:

时钟引脚处震荡波形:

网友A:
已经限幅?
没有看过MAX297数据手册,是否输入的直流偏置不对?是否对输入幅度有要求?

楼主:
MAX293-MAX297[1].pdf (2.17 MB) 输入幅度绝对满足,单项+5V供电,滤单极性的波,应该是有直流偏置的吧

网友B:
地电压抬高一点看看,感觉你输入端直流电压不是0V

楼主:
输入端直流电压确实不是0v,输入信号最小值是0V,但它单电源滤波应该是可以滤含有直流分量的频率信号的吧,不然为什么有两种供电方式,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