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2.2kw单相变频器,带动的是3相电机吗?

楼主(2011-06-12):
输入是单相220v交流电,输出是3相电源吗?

网友A:
输出是3相电源

楼主:
这么说,用2.2kw的变频器,就可以带动3相普通电机了,我想电机该是接成星形接法了。
我要带动1。5kw的电机,单相电机好像效率低。并不需要调速,用变频器,就可以用3相电机了,这样会不会节能?

网友B:
用变频器是对的,不管是性能还是效率都有好处,只是要多花点钱

网友C:
输出是3相220,电机要看下接法的 不然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