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电路

楼主(2011-06-12):
各位,请、问下,485芯片不是说A-B端的绝对电平小于200mv的时候,接收器输出不确定吗,为了发送器空闲时候收接器输出高电平,为什么A-B的电阻这样选,VCC是5V.两端电平才90mv

网友A:
两个3.3k跟 120欧姆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但分出来才90mv吧,离200mv还差得远呢

网友B:
请教下为什么需要那三个电阻分压呢

想不通,麻烦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