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寿命

楼主(2011-06-12):
一般能有多长呢

网友A:
你是指电阻还是电容?

楼主:
这两种哪种使用时间长?

网友B:
呵呵,不会当电子产品其他性能还是很好的时候,电容触摸屏已经磨损不能用了

网友C:
电容屏的寿命挺长的,比电阻的好多了

网友D:
电容屏的寿命很长,假如不摔得话,不会像四楼说得那样,呵呵

楼主:
呵呵,做过drop实验吧,多少厘米呢?

网友E:
是不是使到电子产品坏了,电容屏才会坏呢?

网友F:
lz因何发问?

网友G:
电阻的还是电容的呢

网友G:
楼主说的细些

楼主:
lz因何发问?
引用 网友F:
呵呵,就是感兴趣想起来了

网友H:
我听说是两年吧

网友A:
没这么短吧。。。

网友F:
12# wenfen 一般相关的触摸屏产品应该都有相关的连续使用的极限参数吧,这个是通过测试的,而且测试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这个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B:
12# wenfen  一般相关的触摸屏产品应该都有相关的连续使用的极限参数吧,这个是通过测试的,而且测试是有条件的,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这个参数是不一样的 ...
引用 网友F:
都是些什么测试呢

网友A:
高温高湿一些信赖性测试吗?然后根据经验值推算?是这样的吗?只是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