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写 bi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2):
函数名前面加个括号,里面写 bit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比如:(bit)rd_24c01(71);
又如:(uchar)set2_flag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把函数的返回值 的类型强制转换

网友C:
函数返回值为前面那括号中的类型

网友D:
位转换的吧

网友E:
不用括号也行呀

网友F:
类型而已嘛

网友F:
其实我也是刚知道的

网友G:
不用括号也行呀
引用 网友E:

那就成了声明了

网友H:
;P确实有点像声明了

网友I:
强制转换呀

网友I:
很简单的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