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推出免焊插座解决方案

楼主(2011-06-12):
全球领先的电子组件、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泰科电子宣布推出全新CM型免焊LED插座,配合Cree XLamp® MP-L™多片LED用于灯组安装。该产品在2010美国国际灯具展(LIGHTFAIR® International 2010)上公布了开发计划,现今已正式投产上市。

楼主:
全新插座将为客户提供便捷的Cree XLamp MP-L LED连接解决方案,并为非透镜应用提供充足的光学间隙。针对带透镜的应用,全新插座可支持LEDIL Tyra系列反射镜的卡接,提供光束角为18、30及50度的定向光束。

楼主:
全新免焊LED插座将为XLamp MP-L LED置于LED顶部的6个0.66mm2连接垫提供快速连接解决方案。该小型插座采用免焊解决方案,无需焊接,能够缩短装配时间并可重复进行连接与分离操作。全新插座可提供两种版本,分别对应线缆或板材应用——每个版本都可附带或不附带光学特性。此外,支持反向连接的版本已于2010年9月底上市。

楼主:
线缆连接型的插座采用TE AMP mini CT连接器端子,可与用于线缆的AMP mini CT插头配合,提供快速、简便的线缆连接。该型插座无需电路板并可通过导热粘合剂直接将XLamp MP-L LED固定在散热器上。6英寸AMP mini CT辫状安装能够为XLamp MP-L LED安装提供全面的互连解决方案。

楼主:
板材连接型适用于PCB型应用,无需焊接即可将XLamp MP-L LED直接与PCB连接。该型插座可用于驱动电路与远程连接器集成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的LED应用情况。

网友A:
是啊,这款全新插座符合UL 1977规范要求,并且附件全部采用标准商用硬件。

网友B:
像个喜剧

网友C:
免焊有什么好处?

改成上螺丝?

网友D:
看起来好像是,哈哈

网友E:
LED类产品属于电力型的(有点类似强电),其特点是频率超低、功率较大,因此对于焊接与否并不是太在乎的。改用免焊方式,省时省力,的确是个好办法,呵呵。

网友F:
大功率led的焊接一直是个头痛的问题,温度控制不好会导致挤板变形、寿命降低等。还可能直接死灯、断路。

网友G:
9# xwj X哥,也可以用卡扣啊。

网友C:
嗯,多想想的话,大功率LED确实焊接会带来很多问题,应该用机械方式来连接根可靠。

当然,如果用到了塑料件,那对塑料的材质是有要求的,可不能随便乱用

网友H:
我想说的是做震动实验可以过吗?

网友I:
看图片感觉好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