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敷铜困扰我好久了,正面能接地,背面不能?

楼主(2011-06-12):
(无正文)

楼主:
:@咋就没人回答啊?我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在敷铜时,NET需选择GND,即可。

网友B:
你画的地线连接线有问题!网络应该选择GND,
可能你画地线的时候没有按照网络连接线来,导致有些线的网络是GND,有些线的网络是NO NET!这样就会出错!
建议:画线要节点到节点画!不要中途画一段再连接起来!
请检查一下电阻R7和光耦U3的电源地线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