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红杏头文件 学习第五帖:信号灯+AD转换(查询法)

楼主(2011-06-12):
-----------------------2011-06-12 AM-----------------------
在原基础上作如下调整:
① 取消中断抽象类任务Key_t,该任务实现的功能整合至一般任务类task_key_t中的key_read中;
② 增加中断抽象类任务uart0_t,该任务主要实现UART输出和接收功能,接收到字符'1'为同步蜂鸣器响3次任务,接收到字符'2'实现与KEY2按下相同功能;
③ task_beep_t中增加蜂鸣器响之前发送字符串"Buzzer rang three times!\n"。
初始化设置: PB.0选择多功能输入RXD0 PB.1选择多功能输入TXD0
            UART时钟选择外部12MHZ,并使能UART0时钟
-----------------------2011-06-12 PM-----------------------
在原基础上做如下调整:
①  增加任务类task_ad_t,完成对AD1的单次AD转换并通过串口发送转换结果;
②  使用信号灯作为在UART0接收字符'3'时AD转换任务的同步。

初始化设置:ADC时钟选择外部12MHz,分频为3 并使能ADC时钟
                PA.1配置为AD引脚功能

源程序:
led.h

#include "look_config.h"
#include <look.h>
#include <instantiate>
#define KEY_NO_DOWN    ((1<<14)|(1<<15))  //无按键按下时管脚PIN值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定义
class task_led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led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led_t::task_led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led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定义
class task_key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key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int32_t key_read() __OPT_ATTR__;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key_t::task_key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key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beep_t 的定义
class task_beep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beep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beep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beep_t::task_beep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beep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ad_t 的定义
class task_ad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ad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sem_t sem;      // 信号灯为AD转换提供同步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beep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ad_t::task_ad_t():sem(0)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ad_t 的类成员
}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beep_t, LOOK_STACK_SIZE> task_beep;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a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ad;

led.cpp
[code]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NUC1xxM051Seriescfg.h"
#include "led.h"

flag_t Flag(0); //位0为LED闪烁模式 位1为KEY1控制蜂鸣器任务同步标志 位2为UART通信控制蜂鸣器任务同步标志

// uart0_t 类为应用层提供了简单的 uart 同步输出功能及接收功能。
class uart0_t : public interrupt_t {
public:
uart0_t() __OPT_ATTR__; //构造函数
void puts(const char* str); //串口输出函数
protected:
bool isr(int vector); //中断服务例程
void 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中断滞后服务例程
private:
void fillfifo(const char* str); //填充FIFO
private:
const char* buffer; // 输出缓冲区
task_t* task; // 正在输出的任务
};

// uart0 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uart0_t::uart0_t()
{
attach(UART0_IRQn);
vector_t::enable(UART0_IRQn);
SYSs.IPRSTC2.Bits.UART0_RST = 1; //UART0 模块复位
SYSs.IPRSTC2.Bits.UART0_RST = 0; //UART0 模块正常工作
UART0s.FCR.Bits.TFR = 1; //TX 软件复位
UART0s.FCR.Bits.RFR = 1; //RX 软件复位
UART0s.FCR.Bits.RFITL = 0x00; //Rx FIFO中断 (INT_RDA) 触发级别 1位

UART0s.LCR.Bits.SPE = 0; //无校验 奇偶使能位
UART0s.LCR.Bits.EPE = 0; // 0----奇校验 1----偶校验
UART0s.LCR.Bits.PBE = 0;
UART0s.LCR.Bits.WLS = 0b011; //字长度选择 8bits
UART0s.LCR.Bits.NSB = 0; //1位停止位

UART0s.BAUD.Bits.BRD = 0x66; //外部12MHz 115200bps 对波特率分频寄存器的设置波特率分频设置即该句必须放在第一位
UART0s.BAUD.Bits.DIV_X_EN = 1; //使能分频X
UART0s.BAUD.Bits.DIV_X_ONE = 1; //Divider X equal 1

UART0s.IER.Bits.RDA_IEN = 1; //使能接收中断
/*
DIV_X_EN DIV_X_ONE Divider X BRD 波特率公式
Disable 0 B A UART_CLK / [16 * (A+2)]
Enable 0 B A UART_CLK / [(B+1) * (A+2)] , B must >= 8
Enable 1 B A UART_CLK / (A+2), A must >=3
*/
}

// uart0 输出
void uart0_t::puts(const char* str)
{
fillfifo(str); // 填充 fifo
UART0s.IER.Bits.THRE_IEN = 1; // 允许发送中断
task = &scheduler.get_current_task();
delay(); // 阻塞任务
}

// uart0 中断服务例程
bool uart0_t::isr(int vector)
{
if (UART0s.ISR.Bits.THRE_INT==1)
{
//UART0发送中断
const char* str = buffer;
if (str == 0) { // 无数据
UART0s.IER.Bits.THRE_IEN = 0; // 禁止发送中断
return true;
}
fillfifo(str); // 填充 fifo
return false;
}
if (UART0s.ISR.Bits.RDA_INT==1)
{
//UART0接收中断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s.ISR.Bits.RDA_IF)
{
/* Get the character from UART Buffer */
uint8_t Received_Data = UART0s.DATA.Regs;
if (Received_Data=='1')
{
//执行蜂鸣器响3次的任务
Flag.do_set_bits(0b0100);
}
else if (Received_Data=='2')
{
//执行与KEY2相同的动作
int ** = Flag.peek();
if (**&0b01)
Flag.do_mask_bits(~0b01); //清除事件标志 位0
else
Flag.do_set_bits(0b01); //置位事件标志 位0
}
else if (Received_Data=='3')
{
task_ad.sem.do_post(); //释放一个信号量资源
}
return false;
}
}
return false;
}

// uart0 中断滞后服务例程
// 所有数据发送完成后,dsr() 被调用
void uart0_t::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
task->do_wakeup(); // 唤醒任务
}

// uart0 填充 fifo
void uart0_t::fillfifo(const char* str)
{
do {
char ch;
ch = *str++;
if (ch == 0) {
str = 0;
break;
}
UART0s.DATA.Regs = ch;
} while (!UART0s.FSR.Bits.TX_FULL);
buffer = str;
}

uart0_t uart0; // 创建 uart0 对象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例程
void task_led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GPIOAs.DMASK.Regs = ~0b111100;
GPIOAs.DOUT.Regs = ~0b100;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uint32_t data = GPIOAs.DOUT.Regs & 0b111100;
int flag = Flag.peek();
if (flag)
{
data <<= 1;
data += data >> 4;
}
else
{
data >>= 1;
data += data << 4;
}
GPIOAs.DOUT.Regs = data;
delay(LOOK_TICKS_PER_SEC);
}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例程
void task_key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key_t 例程的内容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key_t 例程的内容
uint32_t Key_Val = key_read();
if ((Key_Val&(1<<14))==0)
{
//KEY2 按下
int ** = Flag.peek();
if (**&0b01)
Flag.mask_bits(~0b01); //清除事件标志 位0
else
Flag.set_bits(0b01); //置位事件标志 位0
}
if ((Key_Val&(1<<15))==0)
{
//KEY1 按下
Flag.do_set_bits(0b010);
}
delay(LOOK_TICKS_PER_SEC/10);
}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成员函数
__OPT_INLINE__ int32_t task_key_t::key_read()
{
uint32_t Key_Tmp = TRUE;
static uint32_t Key_Record = KEY_NO_DOWN; //按键记录
Key_Tmp = GPIOBs.PIN.Regs&KEY_NO_DOWN;
if(Key_Tmp==KEY_NO_DOWN) //无有效按键按下
{
Key_Record = KEY_NO_DOWN; //清除按键记录
return KEY_NO_DOWN; //程序退出
}
if(Key_Record!=Key_Tmp) //为新按键
{
Key_Record = Key_Tmp; //保存本次结果
delay(LOOK_TICKS_PER_SEC/100); //延时去抖动
Key_Tmp = GPIOBs.PIN.Regs&KEY_NO_DOWN;
if(Key_Tmp==Key_Record)
return Key_Tmp;
}
return KEY_NO_DOWN;
}

// 任务类 task_beep_t 的例程
void task_beep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beep_t 例程的内容
GPIOBs.DOUT.Bits.Pin10 = 0; //蜂鸣器不响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beep_t 例程的内容
int flag = Flag.wait(0b110, flag_t::ANY_CONSUME);
if (flag)
{
uart0.puts("Buzzer rang three times!\n");
for (uint32_t i = 0; i < 6; i ++)
{
//蜂鸣器响三次
GPIOBs.DOUT.Bits.Pin10 ^= 1; //蜂鸣器响PB10=1,不响PB10=0
delay(LOOK_TICKS_PER_SEC); //断续间隔
}
}
}
}

// 任务类 task_ad_t 的例程
void task_ad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ad_t 例程的内容
SYSs.IPRSTC2.Bits.ADC_RST = 1;
SYSs.IPRSTC2.Bits.ADC_RST = 0; /* Reset ADC */

//ADC时钟、分频及配置为AD引脚在look中配置

ADCs.ADCR.Bits.ADEN = 1; //使能AD模块

ADCs.ADCALR.Bits.CALEN = 1; //自校正使能
while(!ADCs.ADCALR.Bits.CALDONE); //等待自校正结束

ADCs.ADCR.Bits.DIFFEN = 0; //单端输入
ADCs.ADCR.Bits.ADST = 0; //停止AD
ADCs.ADCR.Bits.ADMD = 0; //单一转换
ADCs.ADCHER.Bits.CHEN = 0x02; //模拟输入通道1使能
ADCs.ADSR.Bits.ADF = 1; //清AD中断标志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ad_t 例程的内容
if (sem.wait())
{
ADCs.ADCR.Bits.ADST = 1; //启动AD
while(!ADCs.ADSR.Bits.ADF); //等待转换结束
ADCs.ADSR.Bits.ADF = 1; //清AD中断标志
uint32_t AD_Result = ADCs.ADDR1.Regs&0xFFF;
char str[4];
char *p;
str[0] = AD_Result/1000+'0';
str[1] = AD_Result/100%10+'0';
str[2] = AD_Result/10%10+'0';
str[3] = AD_Result%10+'0';
p = &str[0];
uart0.puts("ADC_RESULT_AD1:");
uart0.puts(p);
}

}
}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0);
instantiate::task<task_beep_t, LOOK_STACK_SIZE> task_beep(1);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2);
instantiate::task<task_a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ad(3);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
instantiate::task<task_beep_t, LOOK_STACK_SIZE> task_beep;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
instantiate::task<task_a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ad;
#endif

网友A:
好!俺在路上回家看。
刚与吴旭光教授和牛博士谈了look和ucos。

楼主:
什么结果?等大叔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