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微波炉的IGBT驱动

楼主(2011-06-12):
变频微波炉的IGBT驱动,有没有人设计过,交流下

楼主:
松下已经出来的,只是驱动用的专用IC,我们找不到,微波炉使用IGBT用的是变频方式设计的

楼主:
就是这么干的,卖得还挺贵,我目前变频部分还没有比较好的方案,正在思考中,想找人交流下

网友A:
美的好像就是个单管的IGBT 30KW

楼主:
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说这个也不难,那个也不难,我觉得什么东西要做好做精就难,即使是最简单的东西,打菜刀难不,会抡大锤的都会,但是有的人打的刀削铁入泥,有的人打的刀砍**骨头都蹦口,看了很多说什么都不难的人设计的东西,一堆垃圾,做技术的严谨点没有什么坏处吧.我说这个不针对任何人,只说看法,我对IGBT驱动是很谨慎的,虽然以前也做过,但是这东西只要有个失误就有可能造成不好的后果,我们毕竟是做产品,不是造炸*.

网友B:
8楼:
难和不难是相对的。用IGBT控制磁控管功率,与IGBT的其它应用比较,确实是比较容易的。就像现在需要一把裁纸刀或者水果刀一样,比仿形铣刀容易多了。

楼主:
现在不是控制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我设计硬件时候的可靠性问题,我说的硬件设计方面的问题,可能我没有说清楚,二个IGBT管工作方式可以组成半桥,还有可能是组合使用其他工作方式,我现在在选方案,不是说实现功能的简单与否的问题,驱动感性线驱动产生高压,这个驱动电路需要做稳定,所以想找有经验丰富的人交流下,主要是看看思路有没有漏洞,我觉得做东西不光是实现功能就好,如果可能尽量做到稳定.

网友C:
国产的变频,好多也用IGBT,买一台美的的回来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是想把硬件电路设计得尽量的稳定,要做就做好点,COPY也是一个思路,但是做好光COPY是不行的,还的想办法做好点

网友D:
现在什么都用变频,这里就是用开关电源代替变压器省点成本,也用变频来炒卖。

网友E(2011-08-18):
这个就是美的的相关资料,请参考

网友F:
这是东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