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ndef怎么用呢?

楼主(2011-06-13):
大家好,为什么在头文件的开头一般都有这样的宏定义呢?
#ifndef   ******
#define  ******

#endif
说是为了定义唯一的宏,但是不怎么能理解!怎么个唯一呢?这个唯一和头文件有什么关系呢?头文件的#include"*****"不就是一个复制包含吗?

楼主:
懂了,我以前看到保证是唯一的宏定义,始终没有能理解。其实它就是防止该头文件被多次包含。举个例子,某个文件要用到2个头文件:#include "project.h"和#include"io.h",这两个头文件都是自己定义的,但是每个头文件都包含了#include<reg51.h>的话,是可以的,不会提示重定义,其中就是靠上面的#ifndef #define
#endif完成的!如果你要是把上面的那些去掉的话,就会重定义了,编译就会有警告!
谢谢ayb_ice,和原野之狼的帮助!

网友A:
呵呵,#ifndef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止变量重复定义的,在某些‘大作’中,经常见到。
#ifndef  xxx
#define xxx
unsinged char k1;
#endif
俺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这些写,这么写到底是为了什么!?
--------- ...
引用 网友B:

这种非主流用法不在讨论之列
我举个例子
有两个模块
叫做A和B,都有各自的头文件a.h,b.h,都有各自的实现文件a.c,b.c
他们都用到了一个头文件,叫做type.h
在type.h中定义了一些uint32_t,uint16_t,uint8_t之类的类型声明
在a.h中有#include "type.h"
在b.h中有#include "type.h"
现在有一个产品,要求同时使用a,b这两个模块,并且需要交互

如果不用#ifndef 防重复技术
那么#include "type.h"不能出现头文件中
而在使用a和b模块的文件中,只能这样写
#include "type.h"
#include "a.h"
#include "b.h"
也就是说,在使用a,b模块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他们使用了哪些公用的头文件,然后按顺序进行include

如果使用了#ifndef 防重复技术,你不用考虑这些

如果一个系统有a,b,c,d,e,f这几个模块
a,c,d会引用公共的头文件,x.h
b,c,d,e,f会引用公共的头文件,y.h
c,d又会依赖a和f
好了,这下你要同时用这几个模块那就乱套了。

网友C:
防止重复包含同一个文件

网友D:
那是为了防止对头文件的重复包含。
你说的定义唯一的宏,不知道从哪里看见的资料。

网友E:
呵呵,理解了就好,建议斑竹给LS加裤子

网友D:
呵呵,理解了就好,建议斑竹给LS加裤子
引用 网友E:

LZ不但提出了问题 而且还把解决问题的方式做了详细的正确的阐述 所以赠内裤一条:lol

网友E:
哈哈,布置LS的斑竹是男是女,LZ又是男是女?

要是一个男人收到男人的内裤....

网友E:
哈哈,不知6楼的斑竹是男是女,LZ又是男是女?

要是一个男人收到男人的内裤....

网友B:
俺一直认为,其实这个包含问题这么处理并不好,重复包含本来就不对,这么做其实是掩盖了问题

网友E:
不赞成LS,个人觉得这个是对的,属于条件编译的最典型应用,而不是“掩盖了问题”

网友F:
用C编过规模大点、文件和模块较多的程序,就会发现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没有“之一”……

网友G:
LS的说的很对,特别是多人多任务交叉编写一个软件工程的时候

网友C:
俺一直认为,其实这个包含问题这么处理并不好,重复包含本来就不对,这么做其实是掩盖了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H:
以前我挺在意头文件的,但是现在我认为可以不需要头文件.呵呵,有点叛逆啊.

比如结构,ICC.h和ICC.c   ; 按照模块分层,隐藏,封装的理念,ICC.h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外部声明而已,ICC的应用函数估计不是很多,为什么不直接把声明放到ICC.c里面呢?

当然有特殊情况了,比如系统配置需要的常量太多,配置太多,需要config.h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认为,头文件要看情况决定用不用.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是不同意老叶和ayb_ice两人的看法
有的时候 这个重复包含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是不同意老叶和ayb_ice两人的看法
有的时候 这个重复包含是不可避免的
引用 网友D:

宏定义重复包含出现是可能的,此时用#indef或#ifndef也正常,但整个文件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重复包含,俺个人认为:不好。

俺自己反正是不喜欢用,当然别的同事用,俺也不反对,只是感觉不必要。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最好程序员自己显示确保不重复包含同一个文件,至少在MCU项目中是很好保证这个条件的,在大型,大型多人合作项目中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B:
呵呵,估计现在做应用程序的,用C写大型软件的很少很少了吧。

网友E:
那用什么写?
用D写?
用E写?

网友B:
那用什么写?
用D写?
用E写?
引用 网友E:

至少也是VC\VB了吧!?

网友F:
VC里用的更多,自动生成的所有C/C++头文件都有,只不过它自动生成的宏太长了,一般人可能会忽略掉

网友E:
VC就不是C?
C++就不是C了?
不要用#ifndef?

那Linux算不算是大型软件?

网友B:
VC就不是C?
C++就不是C了?
不要用#ifndef?

那Linux算不算是大型软件?
引用 网友E:

俺接个话茬,洗碗机就吓唬俺,俺就只能跑路咯,俺可真不会什么大型软件,所以真不知道里面用不用#ifndef。。。。。。

俺只是觉得:包含就包含,不包含就不要包含它,刚毕业时看过一个DVD的伺服驱动程序,里面大把大把的#ifndef,绕过来绕过去,结果绕的脑袋都大了,结果俺就落下了心理阴影,自己坚决不用着绕弯的包含。

网友D:
呵呵 老叶  徐公子发贴的风格就是这样 别被吓坏了:lol
估计老叶曾经被所谓的高手忽悠的落下了阴影 由此可见 忽悠是多么重要的一门技术 都能把叶工忽悠这么多年

实际上 #ifndef是通用的做法 跟软件的大小没有必然的联系

windows桌面软件一般在VC或更高级的VSS下开发  使用的语言是C++
WEB软件一般使用JAVA
开源世界里 对C比较钟爱

网友A:
VC就不是C?
C++就不是C了?
不要用#ifndef?

那Linux算不算是大型软件?
引用 网友E:

VC新点的版本不用#ifndef
而是用#pragma once

网友F:
如果你早知道简单修改一个宏就可以出来一款新的产品,绝对会如获至宝而不是敬而远之:
//#define PRODUCT_TYPE   可刻录48倍速
#define PRODUCT_TYPE   普通24倍速
//#define PRODUCT_TYPE   普通52倍速
//#define PRODUCT_TYPE   可刻录12倍速
……

如果不这样干,当某个模块代码发现bug改了几行,而同样的模块在几十个项目工程里都分别有一份拷贝,让你维护起来就不是头大那么简单了

网友I:
#ifndef
#ifdef
#undef
#endif

等预编译命令用在一套代码兼容多个硬件平台中很有用。比如一个公司有很多个机种,大部份硬件是一样的,只是小部份硬件不一样,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些命令来做成一套代码兼容多个机种平台。

网友B:
如果你早知道简单修改一个宏就可以出来一款新的产品,绝对会如获至宝而不是敬而远之:
//#define PRODUCT_TYPE   可刻录48倍速
#define PRODUCT_TYPE   普通24倍速
//#define PRODUCT_TYPE   普通52倍速
//#define P ...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个俺还是常用的,只是不喜欢文件包含时,用#ifndef来避免头文件重复包含的方式。

见过很多人,不管3721,在所有C文件中直接都把H文件包含进去了,然后通过#ifndef来避免重复包含,感觉那有点画蛇添足,当前C文件不需要某个H文件时,不包含就是了,而且如果严格按照H文件只做声明不做变量等的定义,也没什么太多的重复包含问题。

网友E:
呵呵,是我错,一不小心又把叶工忽悠了

不过作为一个酒精考验的老电工,叶工应该加强自身的硬件抗忽悠能力:lol

网友D:
呵呵,这个俺还是常用的,只是不喜欢文件包含时,用#ifndef来避免头文件重复包含的方式。

见过很多人,不管3721,在所有C文件中直接都把H文件包含进去了,然后通过#ifndef来避免重复包含,感觉那有点画蛇添足,当 ...
引用 网友B:

老叶这个理解还是不对 #ifndef并不能解决变量重复定义的问题
#ifndef也跟变量重复定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叶工需要再仔细琢磨一下 你被所谓的高手忽悠惨了:lol

网友B:
老叶这个理解还是不对 #ifndef并不能解决变量重复定义的问题
#ifndef也跟变量重复定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叶工需要再仔细琢磨一下 你被所谓的高手忽悠惨了:lol ...
引用 网友D:

呵呵,#ifndef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止变量重复定义的,在某些‘大作’中,经常见到。
#ifndef  xxx
#define xxx
unsinged char k1;
#endif
俺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这些写,这么写到底是为了什么!?
---------------------------------------------------------------------------
对于俺个人来说,不存在变量重复定义的问题,因为俺从来不在H文件中做定义,变量只在C文件中直接定义,H文件中基本只有声明一类的东西。

网友B:
#ifndef本身和变量定义没有关系,只是一个编译开关而已,所以,俺自己不喜欢用,但也不反对同事们使用。

网友D:
#ifndef本身和变量定义没有关系,只是一个编译开关而已,所以,俺自己不喜欢用,但也不反对同事们使用。
引用 网友B:

嗯 老叶此处所说的开关不同于主贴讨论的解决文件重复包含问题所用的开关
至于你引用到的“大作”就不值得讨论了 呵呵:P

网友J:
从英文字母理解,假如没有定义就定义之

网友K:
太感谢了!!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呢。。。。。。

网友B:
---------------
如果不用#ifndef 防重复技术
那么#include "type.h"不能出现头文件中
而在使用a和b模块的文件中,只能这样写
#include "type.h"
#include "a.h"
#include "b.h"
也就是说,在使用a,b模块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他们使用了哪些公用的头文件,然后按顺序进行include
--------------------
type.h中的声明重复包含难道编译通不过?
type.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a.h
#include "type.h"
b.h
#include "type.h"
c.h
#include "a.h"
#include "b.h"
难道uint16_t会编译通不过!?

网友A:
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能编过

网友L:
回复 网友E:
酒精考验?

网友E:
当然是酒精考验,不然你想用什么考验?

网友L:
:lol  香烟考验。。。

网友E:
这个...
可以是可以,不过没有酒精考验好操作啊~:P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能编过
引用 网友A:

晕,俺用的编译器都能编译通过的嘛,PICC,IAR,COSMIC

网友D:
---------------
如果不用#ifndef 防重复技术
那么#include "type.h"不能出现头文件中
而在使用a和b模块的文件中,只能这样写
#include "type.h"
#include "a.h"
#include "b.h"
也就是说,在使用a,b模块的时候,你 ...
引用 网友B:

这个例子有点简单  你试着在type.h里添些别的内容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例子有点简单  你试着在type.h里添些别的内容看看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声明,那添加多少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定义,那只要有一条也通不过。

网友B:
这个...
可以是可以,不过没有酒精考验好操作啊~:P
引用 网友E:

:'( ,俺真的是‘酒精考验’过的,现在都是酒精肝了,彻底戒酒5年多了。

网友M:
俺一直认为,其实这个包含问题这么处理并不好,重复包含本来就不对,这么做其实是掩盖了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也不是要可以去掩盖问题,大一点的工程出现重复包含的可能性比较高,这也解决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也不会使程序存在什么BUG。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D:
只要是声明,那添加多少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定义,那只要有一条也通不过。
引用 网友B:

老叶太武断了
你再添点结构定义的东东进去看看吧:)

网友B:
老叶太武断了
你再添点结构定义的东东进去看看吧:)
引用 网友D:

俺可说了,只要是定义,肯定就不行,结构定义也属于定义一种,但可以在H文件中做结构格式的声明,则这个就没有问题。

网友D:
俺可说了,只要是定义,肯定就不行,结构定义也属于定义一种,但可以在H文件中做结构格式的声明,则这个就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呃  不好意思 是我看花了眼
结构的定义基本上都是放在头文件中的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搞个预处理来控制下

网友B:
呃  不好意思 是我看花了眼
结构的定义基本上都是放在头文件中的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搞个预处理来控制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

结构的定义放到C文件中,只在H文件中做结构型式的声明。

网友D:
个人认为:

结构的定义放到C文件中,只在H文件中做结构型式的声明。
引用 网友B:

嘿嘿 非典型做法~
且这样子的话 其它模块无法实例化该对象 只能在本模块实例化了

网友E:
老叶,你想过没有:
你那样的每个文件都去定义,既繁琐有复杂,比如多个文件要用同一个结构呢?
而且万一需要裁减、增加时结构要改一下呢?其他文件也都一个个的去改?——当然,从降低模块耦合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有时为了效率还是得这么干啊

再就是,每个程序都有自己的.c和.h文件,C文件里只要包含自己的.h和公用的public.h,多整洁?
你还每个文件里去看要不调用别的模块函数增加该.h文件?要是你和你调用的模块又都同时用的了另一个
模块下的函数呢?你怎么办?

网友B:
老叶,你想过没有:
你那样的每个文件都去定义,既繁琐有复杂,比如多个文件要用同一个结构呢?
而且万一需要裁减、增加时结构要改一下呢?其他文件也都一个个的去改?——当然,从降低模块耦合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有时为了效率还是得这么干啊
-------------------------------------------------------------------------------
RE:我都是在public.h中进行结构声明,裁减、增加结构内部组员没问题,只要修改public.h中结构声明即可,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了结构后,在其它文件中用extern就可以用了啊,当然,麻烦是麻烦了点,但感觉这样比较直观,反正也就是拷贝、复制等操作,习惯了所以一直也就没有怕这个麻烦。
--------------------------------------------------------------------------------
再就是,每个程序都有自己的.c和.h文件,C文件里只要包含自己的.h和公用的public.h,多整洁?
你还每个文件里去看要不调用别的模块函数增加该.h文件?要是你和你调用的模块又都同时用的了另一个
模块下的函数呢?你怎么办?
----------------------------------------------------------------------
RE:C文件里只包含自己的.h和公用的public.h,我基本也都是这么做的啦,当前文件中要调用别的模块中的函数时,我都是在当前文件中的H文件中,使用extern把需要调用的函数做一个原型声明即可了啊。
----------------------------------------------------------------------

呵呵,需要特别声明的是:俺C语言学的确实很菜,学自动控制的多喜欢ASM,后来改用C,很久都不太习惯,不过慢慢形成自己的习惯之后,也就无所谓了,但自己的很多习惯也就那样了。

网友N:
这是c++的.c不用就可以了....

你们还没遇到a引用b.obj,ab都引用c.obj.然后b属于一个开发小组,代码保密,a属于另一个开发小组,代码保密.

连接的时候,就热闹了.....

网友D:
看来叶工玩的都是自己的风格~
不知道你在带队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求小弟们这样子搞呢?
我还是倾向于使用国际流行做法~

网友B:
看来叶工玩的都是自己的风格~
不知道你在带队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求小弟们这样子搞呢?
我还是倾向于使用国际流行做法~
引用 网友D:

那没有,俺前面说了,俺自己不喜欢用,但也不反对别人使用。

网友:
怎样解决 变量重复定义的问题 呢?
我每次变量也只能C文件中直接定义,H文件中基本只有声明一类的东西
但总觉得这样看着不舒服,要是定义也在H文件就挺好的!

网友O:
在H文件中定义变量,强烈的不提倡。
#ifndef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必要。

网友B:
俺虽然不禁止用#ifndef,呵呵,但绝对禁止在H文件中出现任何的定义性代码。

网友P:
哇、原来#Ifndef.这么厉害把几个斑竹都“包涵”进来了。对于我那个随处可见#Ifndef.#endif的例程该注意注意了。围观…

网友Q:
呵呵!

厉害,把几个斑竹都“包涵”进来了 :lol

网友R:
这是防止在程序编译时多次编译同一头文件而用的。。。

网友S:
C单片机里开发还是很多的。

网友T:
有助于统一管理

网友U:
mark,在论坛又学了新知识,回家告诉妈妈了!

网友V:
同样的问题

网友W:
C++和C有区别吧,至少前者可以说是面向对象的,后者不是。

网友X:
围观,学习~~头文件原来在各大斑竹眼里也是大问题呀~~:hug:学习啦~

网友Y:
呵呵,#ifndef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止变量重复定义的,在某些‘大作’中,经常见到。
#ifndef  xxx
#define xxx
unsinged char k1;
#endif
俺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这些写,这么写到底是为了什么!?
-----------------------------------------------------------------------------

这种风格显然不规范,因为在.h文件定义变量和函数最好是extern

但结构和常数可以在头文件定义,

比如,在主程序中要历遍一个LED显示区(数组),

for (i= 0; i < MAXNUMBER; i++ )

这个LED显示位数在驱动模块的头文件中定义

#define MAXNUMBER 5

LED显示区数组在驱动模块中定义

unsigned char ucLED[MAXNUMBER];

网友Z:
"

防止重复包含同一个文件

"

网友D:
宏定义重复包含出现是可能的,此时用#indef或#ifndef也正常,但整个文件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重复包含,俺个人认为:不好。

俺自己反正是不喜欢用,当然别的同事用,俺也不反对,只是感觉不必要。 ...
引用 网友B:

程序员发明的东西都是 方便自己偷懒, 而且是可靠地,稳扎稳打的偷懒.....呵呵
你不用也行,就勤快点吧

网友AA(2011-07-15):
void ADC_Gpio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1 and PC.04 (Channel11 and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4;
#ifndef stm32v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2;
#endi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B:
用于防止头文件重复定义

网友K:
不错,我现在也终于懂了。。。。。。。。

网友AC:
为了得3分下载东西,才评的。。。对不起!!

网友AD:
能否给出你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AE(2011-08-14):
#define:宏定义可以让你把两个本没有关系的东西变为等价的,也可以让你把某些较长变量简化,以方便后面的编程!仅是本人理解。

网友AF:
楼主,这是为了防止对头文件的重复编译

网友AG:
都是高手啊

网友AH:
我在AVR GCC中试了一下,即使重复包含某.H头文件,加#ifndef   ******
#define  ******

#endif
和不加#ifndef   ******
#define  ******

#endif
,AVR GCC都可以编译通过,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I:
涉及到具体嵌入式的,哪能离开c呢,不过随着处理器的发展,使用c++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网友AJ:
防止重复定义一个头文件,

网友AK:
这样做是为了在程序较大,或许多人配合做时很有用呀,没看见ARM里的都是这样写呀

网友AL:
学习了。果然强大,希望高手多挖挖。感觉在淘宝呵呵

网友AM:
楼主,这是为了防止对头文件的重复编译
引用 网友AF:

顶这个。不是防止重复定义,是防止重复编译。

1,变量的定义和声明是两回事。C中定义,H中声明。
2,多人合作编程,很需要条件编译。
3,自己一个写,无所谓。模块都可以不要,直接一个MAIN函数即可。

网友AN:
看完前面高手们的帖子,头都大了,在此向各位前辈致敬。

网友AO(2011-09-14):
学习了,都是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