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拉电阻的阻值选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6-13):
Q1为BCX5616

网友A:
亲,这个电路可能会烧毁哟。说的就是Q2

网友B:
Q2不会烧,除非R4太小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R4的值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C:
Q2的恒流电流大约是0.7/12=58mA
R4的电流要大于Q2的最小基极电流,假设Q2放大倍数是100,则R4上的电流起码要大于0.58mA
一般保留一些余量,可以取2mA左右。

楼主:
7# gx_huang 有人说IR4的电流可以用24V/R4做近似计算,这样能行吗?

网友D:
一个是过流保护三级管,你说的电阻是基极上偏电阻

网友C:
准确的电流是(24-0.7×2)/R4,工程上可以这么近似计算。
前提是余量要大一些。

网友E:
(24-0.7×2)/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