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OS管驱动感性负载

楼主(2011-06-13):
我用的PWM芯片是SG3524,PWM频率是10KHZ。

网友A:
不知道你要什么问题?
直流电机上的电流并非简单的V/R,要考虑负载大小不同,电机的反电势电压不同的。
也就是I=(V-V反电势)/R

网友B:
re LZ:

电机的阻抗和其承载的负载或转速有关,不能简单用直流电阻类比。

楼主:
是这样,我用的小电机的线圈电阻也是20欧的,按说调到0.8A没问题,可事实只能调到0.2A,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指教!

网友A:
你把电机卡死,电流就是0.8A了。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其实只是用电机做实验,最终是要用来驱动电磁阀的,电磁阀的最大电流是0.8A。请问对于电磁阀而言,会不会比电机好控制?

网友A:
电磁阀?
不知道电磁阀是否需要PWM控制。
你还是先了解电机和电磁阀的特性再做产品吧。
有些比例阀,输入4-20MA或者0-10V电压就可以,内部带驱动。

楼主:
感谢gx_huang,我把电机卡死,果然电流可以调高了,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用谢,我很惭愧,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不懂电机的特性,我没有办法教会你原理。
因为我也没有学过电机的知识,只是很久以前维修收录机的时候,知道马达调速电路的稳速原理。

网友C:
提示:请问您用什么工具测的电流?

网友D:
你不如将电机拆开,将线圈做负载就有0。8A了

网友E:
简化的电机模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F:
我也不会啊

网友G(2011-07-17):
诅咒那个下命令的人不得好死!!!这个签名太雷人了

网友H:
电流正比于扭矩,扭矩由负载决定.
给电机加个负载,别让他空转,估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