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接触交流电测量

楼主(2011-06-13):
求非接触交流电测量的资料,图片。
各位高手帮帮忙,谁能解释解释这张图片

网友A: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E9%9D%9E%E6%8E%A5%E8%A7%A6%E4%BA%A4%E6%B5%81%E7%94%B5%E6%B5%8B%E9%87%8F&client=pub-0194889602661524&um=1&ie=UTF-8&tbm=isch&source=og&sa=N&hl=zh-CN&tab=wi&biw=1178&bih=832

http://www.17lp.com/17lp_Product_6444373.html

产品[真有效值交/直流钳表DT-362[产品打印页面]]资料

如果您对该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
跟我洽谈

产品名称: 真有效值交/直流钳表DT-362
产品型号: 香港CEM
产品展商: 深圳市朗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简单介绍
真有效值交/直流钳表DT-362 ·4000位数字液晶显示屏·数据保持功能最大值·非接触交流电压检测·二极管及短路测试·可测量A,V,Ω,Hz,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我想知道原理性的东西

网友B:
使用单匝互感器作为测量元件,其原理类似于变压器,只是初级线圈为交流电源导线,电源导线从互感器中穿过,相当于初级线圈只有1匝。

楼主:
我见论坛里有类似的,希望可以得到解释
4# chunyang

网友C:
你这电路图没有画出电流互感器。

你可以自己用‘电流互感器’作为关键字,在百度里面仔细搜索自然就会明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要把被测的线缆放在中间,我想要的是那种离个半米甚至更远的情况下测量,主要就测是否带电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要把被测的线缆放在中间,我想要的是那种离个半米甚至更远的情况下测量,主要就测是否带电
引用 楼主:

那主要看你的线圈选型是否满足的特殊要求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用那种天线可以吧,理论上天线匝数和长度越大越好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就用那种天线可以吧,理论上天线匝数和长度越大越好吧
引用 楼主:

天线和电流互感器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
差不多吧,只是天线感应的电压要小一些吧,要那种只是很多匝线圈的那种天线
10# yewuyi

网友D:
T叔的卡钳就是个磁环,只是分为两半。
内部应该饶了好多细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接下来的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