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cadence使用的两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1-06-13):
1、allegro中元器件如何实现等间距的布局(水平对齐用allegro的命令已经实现)。我用设置格点比如25mil  50mil 等还是不能对齐
2、如何实现总线的自动布线,我用自动布线工具布线,数据线地址线等比较乱,没有并行排列,看上去就不是总线那样,呵呵。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我只能顶上去,我还没有折腾allegro。
你把电气格点设置大点如你需要的等距,如果选择元器件移动应该是可以手工等距布局的。

网友B:
个人认为:
1,关于格点对其,你看看几个器件的中心点定位一样吗,如果你是要中心对其,那么看看是否真的中心对齐了
2,不建议自动布线,想都不要想。

网友C(2014-01-15):
进入align命令后,有选项可以选择等间距等。。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