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弦波产生电路

楼主(2011-06-13):
现在我需要一个正弦波的信号源,峰峰值要精确在4.096V,频率精确在50hz。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电路吗?或者集成芯片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芯片考虑MAX038,不过好像很难买到。
电路考虑文氏电桥,但若用热敏电阻控制反馈则温度变化时幅度很难稳定。
要频率精确,只能用石英晶体产生振荡,分频,然后转换成三角波,再用折线电路转换成正弦波。

网友B:
PWM+LC滤波得到比较漂亮的准波形

网友C:
PWM是做不到"精确"的.

网友A:
5楼:
是否够“精确”,全看楼主要求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尤其是maychang老师。
情况时这样,我的产品上需要一个变化的恒流源,即该正弦波加在精密电阻上,电流严格随电压变化。频率要求倒不是很高,5%以内即可,问题是峰峰值要精确。

询问了一下MAX038的价格,要50以上,不能接受啊。查到另外一颗ML2036,看资料比较合适,一问价格也要50以上。郁闷!

现在就是采用单片机SPWM+滤波的形式,频率没有问题了,但是幅值不知道怎么才能量化控制啊,我估计这种方式想精确输出幅值有困难。LC滤波的话,L、C的精度估计会影响幅度吧?

是在不行的话,只有降低精度了。

网友C:
幅值要求就用DA啊,12~16位DA的芯片不少.

网友D:
幅值 波长 和 频宽?

楼主:
打算采用AD反馈补偿的方式,不知有没有什么问题?
SPWM输出留10%的余量,用单片机本身的AD来采样波形,然后做补偿。12位的AD应该可以精确在5mV以内了。

网友A:
10楼:
那就太麻烦了。而且,用反馈补偿,响应速度必定比较慢。
不如采取8楼建议,直接用D/A。

网友E:
LZ还没有提到带载能力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DA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要增加成本。我这个相当于是标准信号发生器,只要开始的时候反馈补偿准确了,后面输出就不会有变化了,完全可以花秒级以上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响应速度没有什么要求。

回 原野之狼:
后级有运放射级跟随电路,所以这里不考虑输出阻抗。

网友E:
输出阻抗近似为0并不表示带载能力就强了。
你这里是作为一个电源来使用的,通常射随用于信号处理回路。

网友F:
如果楼主对体积、重量、成本没有过多的限制,用石英晶体振荡、分频然后用LC谐振滤波输出。频率稳定、准确,输出波形又好。

网友G:
那个,想问一下晶体一般频率都多少啊?(接触过好像都是兆级别的。)还有分频用什么分比较好。感觉LZ的这个60HZ有点低。

网友H:
DA能产生正弦波吗?

网友G:
对了,ICL8038是模拟电路做的,好像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网友I:
DA能产生正弦波吗?ok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回复 原野之狼:
我这个本身是作为信号源的,基本不考虑带载能力。并不是信号源,只是要求有一个基准的正弦波形。以后请多指教!

回复18楼:
看了一下ICL8038资料,好像没有准确输出幅值的特性。

网友J:
用DA成本不高

网友K:
10M,12.8M,32.76M.8.192M有很多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