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凭空想像否?

楼主(2011-06-13):
初步预备做一个0~200V可调输出的直流电源,步进1V,最大输出电流5A,初步打算用3895做,输出采用死负载分级实现大范围调节电压,大家说这种想法是否现实?还是根本无法实现?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首先,你怎么输出0V?
然后,你怎么输出200V@5A?
再然后,这个负载变化率....

网友B:
至少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C:
3895是移相控制器,用来做宽电压调节大材小用,贵的要命

网友B:
UCC3895确实贵得很。

网友D:
0-1000w 的可调电源?呵呵无论用在哪里,都不现实。

网友E:
看你的精度要多高了,可以打个简单的电路,先全桥整流滤波,通过Buck电路:降压斩波器,其输出平均电压Uo小于输入电压Ui,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极性相同。对精度要求高点的话,可以自己再深入考虑下!

楼主:
呵呵,这个芯片的价格不是问题,对成本不是太敏感,对3895还是可以接受的。

5# maychang

楼主:
1.对于能否输出0V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一般的模拟芯片都要有一个最小的占空比来维持,按照这样的话只要芯片在工作的状态下就基本无法实现主电路的0V输出,唯有此时除非用外部信号强制关掉芯片PWM。

2.难点二在于能否从200V往下调压到0V如此之低,我看见过一个0~400V的电源,莫非用的是线性调压?

2# xwj

楼主:
如果能用一级移相可以实现就好了,如果用两级成本有些高!
其实我也考虑过一级移相输出直流250V甚至更高,后面再加一级BUCK斩波,那样就可以实现0~200V了,但是成本这样就比较高了。

网友A:
呵呵,LZ,你9楼的“莫非”终于猜对了:lol

网友F:
我们公司就有300V/2A 的可调电源

楼主:
这种功率等级的电源,如果是线性电源,那岂不是体积较大?

[

回复 网友A:
b]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个300V/2A的电源采用什么拓扑?可否告知一下,谢谢

12# lorn

楼主:
难道我用死负载分级也不行?可能就是要到达0V比较困难吧,不然,死负载分级,感觉貌似可行:dizzy:

11# xwj

网友B:
13楼:
这样的宽范围输出直流电源,往往是前级用开关电源,后级用线性电源,前级输出由后级线性电源的管压降控制。
后级的管压降可以相当小,因此功率耗散也不是很大。

网友F:
分两级,前级将220输入直接整流成300V直流电,经过大电容稳压,后用PWM调制,采用推挽架构

网友A:
呵呵,再进这个贴,发现不对:

LZ,我以为你9楼时已经知道答案了,原来并没有,因为你想的线性调压和我想的线性调压其实并不一样。

呵呵,其实我的意思是:
先用开关电源获得比输出高一些的电源电压,然后再加入线性稳压。

这样,既有高的效率,又有线性稳压电源的高性能、低纹波

楼主:
呵呵,确实没理解透,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 了,就是前一级比喻采用移相全桥出来得到300VDC的直流电,然后通过线性调制芯片对这个300VDC进行调制,使得输出电压可以从0~200VDC连续可调,是这样的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麻烦推荐几款常用的线性调制芯片?谢谢(因为俺没玩过这玩意: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