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总线的画法(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6-13):
如图中的q[0]等如何画,我画的不对。我是用画的。请高手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L

网友A:
原理图我不会用,以前MAX plus的时候一直用原理图,现在直接写Module原理图我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B:
很少用原理图编辑,应该是要放NET才对,而且必须得放置在导线上。
你这个好像放成了文字哦~

网友C:
没这样画过.介意还是尽量用语言描述.

网友D:
我也是在这样弄的,学习学习。

网友E(2011-07-13):
双击引线就可以了

网友F:
选中引线直接输入NET就可以 eg:q[0]

网友G(2011-10-02):
老帖子回个,就是双击引线,输入net就行

网友H(2012-09-20):
在线上点右键属性里输入 网络

网友I:
双击引线,输入你要的那些内容即可。或者右击引线属性,输入网络即可。

网友J(2012-11-08):
选中引线或者总线,邮件菜单中properties,对话框General选项的name中填写,单线qx,总线q[x1..x2]。

网友K:
网络标号是紫色的,双击导向修改。不过好像只能适用于input output,用inout端口似乎不行,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