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RF扫频仪的朋友进下

楼主(2011-06-13):
公司现在用的南京的一款扫频仪时常出现问题,屏幕偏移情况严重.换过几个新的还是一样,代理也怀疑产品本身存在缺陷.
网上找的总是说的天花乱坠,不知道信哪个好
经常逛二姨家,所以在这里请教下实际用过RF扫频仪的朋友推荐下,说下:品牌,型号,大概价位就可以了
主要用来调超再生的315M和433M电路

楼主:
怎么没人看,指点下吧!!跪求

网友A:
用进口的品牌就是,泰克、HP/安捷伦、菊水等,二手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春阳老大,能具体就我的应用要求推荐个型号吗?

楼主:
顶起来,这个东西不能说的秘密吗?

网友B:
你上网搜下,大把的频谱仪,这也是秘密???
    我记得你以前拍摄了张国产频谱仪测试照片,我说那是入门级的,性能就那样,你不信啊。
    频点是会漂移,但调试315MHZ/433MHZ超再生模块还是够了的,超再生的带宽本来就宽,设个434.0MHZ ,漂个500K都是没关系的。调试也调不那么准。漂多了就调回了不就可以了,勤快点不会出错嘛。
     进口的频 谱仪很多啊,新的要十几到二三十万,二手的就几万,你自己在网上询下价不就可以了?二手的HP、安捷伦、罗格施瓦茨。。。好多,具体型号要看卖家有什么货,各种型号都很好用。

网友C:
用过HP的,很准确,没有偏移现象。

买个二手的也不是很贵

网友A:
进口大品牌低端旧型号的二手货一般1-2万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具体型号很多,没法说清楚,要看你能找到的货源情况,按型号去找反而麻烦,按功能、品相去找就简单多了。

楼主:
你上网搜下,大把的频谱仪,这也是秘密???
    我记得你以前拍摄了张国产频谱仪测试照片,我说那是入门级的,性能就那样,你不信啊。
    频点是会漂移,但调试315MHZ/433MHZ超再生模块还是够了的,超再生的带宽 ...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频谱仪,附带扫频功能 安泰信的5006
用作扫频仪的话效果是不好的

楼主:
用过HP的,很准确,没有偏移现象。

买个二手的也不是很贵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扫频仪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国产的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支持国货

网友B:
抱歉,可能我们都以为谈论的是频谱仪。很少看到用扫频仪,不清楚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谢谢...好东西只有用过才知道

网友A:
国产的也可以,性能较差,但也能用,主要的问题是漂移明显,但观察变化趋势够用了,目前最便宜的只要2K多,带跟踪源的4K出头,数控模拟(注意不是真正的数字频谱)的7K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的这款主要问题就是漂移...
春哥果然很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