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 Connectivity将推出新型继电器Mini K HV系列

楼主(2011-06-13):
随着全行业持续不断地向市场推出电力驱动车辆,在这些车辆中对电气和电子元器件的要求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于开关元件,可能在此领域中最困难的工作就是连接和断开动力电池;针对此类应用,TE Connectivity将在来年推出其新型继电器Mini K HV系列。作为一种预充电继电器,Mini K HV直接在主继电器运行(动作)之前,就用预充电电阻取代了对滤波电容的充电(就接通预充电电阻为滤波电容充电),从而在极大电流涌入时保护了主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A:
是的,从而在极大的浪涌电流通过时,保护主接触器的触点

楼主:
凭借其大幅度缩小的体积(仅为18.75 x 26.5 x 18.95 mm),Mini K HV与现有的预充电继电器解决方案相比代表着一项重大的创新。一种特别优化的开关触点设计使得这种小型化的继电器能够在系统电压最高达450V时,对最高22A的负载实施开关。

网友B:
嗯,即使在出错的情况下,这种继电器仍然能够可靠地将预充电电路从动力电池上断开。

网友C:
除了带有印刷电路板端子的标准版本外,还可提供带有快速连接端子的即插型(插接型)继电器。

网友D:
嗯,依靠这项极富创新的产品,TE Connectivity实践了其致力于用最新的开关解决方案来支持汽车工业奔向车辆电气化的目标。

网友E:
我来补充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