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键盘中断扫描时又产生中断,单片机会怎么处理

楼主(2011-06-13):
我采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1. 键盘扫描如果有按键按下没有释放,将会一直等待(while
(P0!=0X7F){;}),有一个问题如果长按不放将会使单片机复位。所以问在进入定时器中断后,没有返回主程序,又再次进入相同的中断,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楼主:
我是单片机菜鸟,望各位技术大牛多指教:$

网友A:
有一个问题如果长按不放将会使单片机复位  :需要清看门狗

进入定时器中断后,没有返回主程序? 那么就会复位,程序重新运行

网友B:
请问你的: while(P0!=0X7F){;}  这句不会是放在中断里面吧?
计算好中断时间和中断服务程序用时的差距,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L
补充:是在中断允许嵌套的情况下

网友C:
在中断里清看门狗就可以了,另外一般的单片机中断不会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