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小题目(把项目的编译日期存储在CONST里),请教解答:

楼主(2011-06-13):
(无正文)

网友A:
const char CompileDate[] = __DATE__;

网友B:
只见过编译后在MAP文件中显示编译时间的,没见过可以放到CONST的,同求结果,估计无解。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是编译器特有的功能,不具有普遍性。

2楼的办法能用吗?

网友D:
该宏定义的是一个指针  指向编译的时候的时间
所以
加引号是不行的
直接赋值也是不行的 类型都不一致

其实要解决楼主的问题也很简单的啦
该宏和CompileDate就是一个意思
关键看你的代码是如何引用它

网友D:
我给LZ出个招:
const char *CompileDate=__DATE__;
如果有警告,那就:
const char *CompileDate=(const char *)__DATE__;

以上CompileDate指针内容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你的代码不需要改变该指针
那么
#define CompileDate __DATE__
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代码还想在内存中缓冲一份可读写的数据
那么
char CompileDate[sizeof(__DATE__) + 1];
然后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显式拷贝:
strcpy(CompileDate, __DATE__);

以上第三种方式可能会存在问题,需要实测下。
因为我不清楚__DATE__是数组还是指针,是数组的话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抄书:
__DATE__包含编译日期的字符串字面值,其形式为 “Mmm dd yyyy“。

网友E:
曾今在IAR中这样用过:

/**
*      以下这些宏用于将编译器时间 Mmm dd yyyy hh:mm:ss 转变成 YYMMDDhhmmss 格式
*/
#define SM(o,s,m)               (((o)[0] == (s)[0]) && ((o)[1] == (s)[1]) && (o)[2] == (s)[2]) ? m
#define STRM_TO_BCD(s)          SM("Jan",s,0x01) : SM("Feb",s,0x02) : SM("Mar",s,0x03) : SM("Apr",s,0x04) :\
                                SM("May",s,0x05) : SM("Jun",s,0x06) : SM("Jul",s,0x07) : SM("Aug",s,0x08) :\
                                SM("Sep",s,0x09) : SM("Oct",s,0x10) : SM("Nov",s,0x11) : SM("Dec",s,0x12) : '?'

#define COMPILE_YEAR            STR_TO_BCD(__DATE__ + 9)
#define COMPILE_MON             STRM_TO_BCD(__DATE__+ 0)
#define COMPILE_DAY             STR_TO_BCD(__DATE__ + 4)
#define COMPILE_HOUR            STR_TO_BCD(__TIME__ + 0)
#define COMPILE_MIN             STR_TO_BCD(__TIME__ + 3)
#define COMPILE_SEC             STR_TO_BCD(__TIME__ + 6)

#define COMPILE_TIME            COMPILE_SEC,COMPILE_MIN,COMPILE_HOUR,COMPILE_DAY,COMPILE_MON,COMPILE_YEAR

网友E:
然后 const unsigned char CompileTime[] = {COMPILE_TIME};

网友F:
KEIL中有用过。。。  记得还是从X哥那看的。

网友G:
__DATE__是字符串,编译后已经保存在flash中(即const),可以通过map文件查看绝对地址

我在keil中是类似这样使用:printf("%s", __DATE__)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时间,加上其他一些信息放到特定地址。
打个比方:0x8000的地方放字符串:(CopyRight)www.mcuisp.com,2012.12.12. Version 1.000
二楼的方法我试过是可行的,也是正在使用的方法。不足之处是没法和其他信息一起放,只能单独放。

网友D:
ANSIC标准定义了以下6种可供C语言使用的预定义宏:
       __LIN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源代码行号
       __FIL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源代码文件名
       __DAT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编译日期〔注意和当前系统日期区别开来〕
       __TIM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编译时间〔注意和当前系统时间区别开来〕
       __STDC__                        当要求程序严格遵循ANSIC标准时该标识符被赋值为1。
       __cplusplus
   标识符__LINE__和__FILE__通常用来调试程序;
   标识符__DATE__和__TIME__通常用来在编译后的程序中加入一个时间标志,以区分程序的不同版本;

这四个都是预编译宏,不是包含在头文件中的
__FILE__是当前编译的文件的文件名 是一个字符串
__TIME__是当前编译的文件的编译时间 格式是hh:mm:ss 是字符串
__DATE__是当前编译的文件的编译日期 格式是Mmm:dd:yyyy 是字符串
__LINE__是调用该宏语句所在的行数,是个十进制数

用在宏定义中

譬如:
#define TEST (__FILE__" "__TIME__) /*这个括号没有也行的*/
int main(void)
{
printf(TEST);
return 0;
}
假如该代码的文件名叫console.cpp
那么会输出文件名加编译时间
.\console.cpp 21:34:22

但是要注意,因为某些编译器没有严格遵从C99,可能导致此宏无法使用

网友A:
为什么会不能和其他信息一起放呢?
如:const char information[] = ”(CopyRight)www.mcuisp.com,“__DATE__ “. Version 1.000”

网友H:
同意9楼的说法,lz试试看

网友A:
对的,如果需要将日期格式转换,可以用9楼方法。

楼主:
13楼的我试了可行,可惜已经结贴了:)
""的用法不知出于何处,居然如此奇妙(可以连接2个预定义的字符串),呵呵。
14楼的也可行。

万能的21ic,呵呵

网友D:
我给LZ出个招:
const char *CompileDate=__DATE__;
如果有警告,那就:
const char *CompileDate=(const char *)__DATE__;

以上CompileDate指针内容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你的代码不需要改变该指针
那么
#define Compi ...
引用 网友D:

刚刚自测了一下这个代码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严格来讲 第三种方法中定义数组的大小并不需要再加1

网友D:
13L和14L的做法很不错 在开源世界里经常能看得见~

网友D:
LS的我试了可行,可惜已经结贴了:)
""的用法不知出于何处,居然如此奇妙(可以连接2个字符串),呵呵。
引用 网友I:

连接字符串的并不是“”符号 此处是为了通过一个空的字串来分隔开两个字符串宏
要不然__DATE____TIME__就不知道是啥东西了
实际上连接字串不需要任何东西  紧挨着就行了 比如
“string1”"string2"“string3”

楼主:
从14楼来理解13楼的""用法:
这个""是在__DATE__和__TIME__之间插入一个空字符串。以避免__DATE____TIME__无法被识别。
我在IAR里试了下,__DATE__ __TIME__       (插入一个空格也是可行的)。

8楼也很精妙,呵呵。

这块砖抛得值呀、、、

网友D:
连接字符串的并不是“”符号 此处是为了通过一个空的字串来分隔开两个字符串宏
要不然__DATE____TIME__就不知道是啥东西了
实际上连接字串不需要任何东西  紧挨着就行了 比如
“string1”"string2"“string3” ...
引用 网友D:

修改下 不用紧挨着  有空格或者TAB都行  当然常用的做法还会使用换行连接符号\
以使排版清晰
例如
const char ver_info[] = {\
       "cnlaunch"  \
       "shenzhen.zhongguo"  \
       "2011.06.14"   \
}

网友D:
13楼的我试了可行,可惜已经结贴了:)
""的用法不知出于何处,居然如此奇妙(可以连接2个预定义的字符串),呵呵。
14楼的也可行。

万能的21ic,呵呵
引用 网友I:

" "就是一个空格而已。。。。。。
14楼和我的是一样的,""在C里代表字符串。
这里面引用了宏定义,所以要站在编译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直接使用,因为编译器可能会将之理解为字符串而不是宏

网友D:
修改下 不用紧挨着  有空格或者TAB都行  当然常用的做法还会使用换行连接符号\
以使排版清晰
例如
const char ver_info[] = {\
       "cnlaunch"  \
       "shenzhen.zhongguo"  \
       "2011.06.14"   \
} ...
引用 网友D:

各有所取吧,有些人认为这样清晰些,有些人认为那样清晰些,关键在于编译器怎么理解,是不?

网友J: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K:
哈哈,俺的所有代码里都有用这两个宏,包括上位机的,为了好追溯。
所有编译器下都好用。

另外,对于keil C51 的code(也就是const)的绝对地址定位并赋值初始值,有办法的。
在startup.s 中,加入org xxx 然后db, 后只是多加了个2。

另外,对于C++标准的字符串自动连接功能

网友K:
刚说错了,不是startup.s是startup.a51, keil for arm可以初始化带地址的常量,可是for 51的一直不支持,而且将来也不会支持。对于inline等优化也永远不会改进了。

网友L:
记下,以后看

网友D:
刚说错了,不是startup.s是startup.a51, keil for arm可以初始化带地址的常量,可是for 51的一直不支持,而且将来也不会支持。对于inline等优化也永远不会改进了。 ...
引用 网友K:

不知你说的地址是那个地址,C51不支持文件夹地址,不过支持显示文件名,日期时间等。

网友M(2015-06-02):
引用 网友E:
曾今在IAR中这样用过:

    STR_TO_BCD在哪里定义的?
和 STRM_TO_BCD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