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开贴讨论吧:啥叫恒流电路,啥叫恒压电路?

楼主(2011-06-13):
扯不清了,特发帖请教大家:

啥叫恒流电路,
啥叫恒压电路。

比如恒流电路,要达到什么要求或者特性才能叫恒流电路、或者归类为恒流电路?
这个是不是和负载有关啊?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和负载没有关系的,当然在电路的功率允许的情况下
恒压:不管负载如何变化,经过负载的电流会发生变化,当然电压也会稍微的有波动,但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恒流:不管负载如何变化,负载两端的电压会随之发生变化,而流过的电流不发生变化的电路

楼主:
那请问LS,这个电路,电池是负载,
我把开关切换到Vout,如果Vout比电池端电压高的不多的话,是不是就是恒流的?
不管电池电压多少、内阻多少电流都是恒定的?

网友B:
对于VMOS,当VGS不变,温度稳定,DS上有合适电压,可以认为是一个不太好的恒流源。
就好比结型场效应管当一个恒流源。
稳定度肯定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属于恒流,赞同!其实我用的就是这一段的特性

楼主:
既然是恒流电路,那是不是说我把Vout固定后,当电池充到不同电压时,流过电池的电流就是不变的?
我的电池如果电压2.7V和3、6V、4.2V时电流会不会一样?

如果一样那岂不是很糟糕?我的电池岂不会充爆掉?

网友C:
国家已沉睡,党在玩社会,社会在呻吟,人民在流泪。 这个有意思

网友D:
原来XWJ是跟蚂蚁较上劲了。
这个电路叫 受控/压控恒流负载 合适点。

楼主:
不懂,LZ详细说说看

网友C:
楼主,太强势了.做技术的人就是要强势才行.我不懂我围观,

网友C:
突然想到,万物归原.看恒流源最原始定义是什么,然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演生出一些特殊例子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流会不一样的,根据电池电压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电流,我的意思也是说他是变化的啊

楼主:
请教4楼:
对于VMOS,当VGS不变,温度稳定,DS上有合适电压,可以认为是一个不太好的恒流源。
就好比结型场效应管当一个恒流源。
稳定度肯定不好。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电路,当电池电压变化时,VGS能不变吗?

如果是外加反馈或者别的电路我能理解,但问题是这个电路中由什么决定“VGS不变”的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流会不一样的,根据电池电压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电流,我的意思也是说他是变化的啊
引用 网友A:

哦?
这...

你2楼和5楼说的让我很晕啊,
既然电流会随着负载变化,那怎么还是属于恒流呢?
不是2楼的定义矛盾了吗?

网友C:
LS就象虚短和虚断一样 其实还是他们中间是有个M的电阻不能真正理解成那样,
就想恒流一样定义是理想的,也是可想的,但实际技术却是做不到

网友C:
是G的电阻不是M我纠正下

网友C:
不知道这样解释LZ能心理平衡点吗

楼主:
LS,能不能麻烦你就先别邪恶,暂停一下,告诉我这个电路为什么会"VGS不变"吧。

当负载变化时VGS明明是变化的啊,为什么不变?

网友E:
XWJ,静下心先看看课本行不,啥工作区域,输出特性曲线,转移特性曲线什么的,感觉你有些思路没理顺。

网友C:
一个1CM2水管当你放在一个水池里面,达到一定状态下他只能流过1CM2的水,你想让它流过更多 你可以加压 但是他还是只能同时流过那么多水,当然你也可以细水长流,VGS我想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因为他里面的空穴毕竟是有限的.达到上限他也只能按最大运输,如果远大于就会破坏器件.

网友E:
VGS是控制D\S之间导电沟道的宽窄的。宽窄变化意味着载流子浓度的变化[通态阻抗rDS的变化],载流子浓度的变化就是电流的变化。

网友E:
补充:恒压源对交流信号近似短路;直流电压恒定。
恒流源对交流信号近似开路。直流电流恒定。

网友C:
LZ快结贴给分

网友B:
XWJ似乎想表达什么不满似的。
这个电路不是恒流源,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认为是恒流源。
我说的条件够详细的,不必装不懂吧!

网友C:
估计受打击了,一个内行人被人说自己不懂自己很在行的东西很打击人的

网友E:
相互交流,没什么过不去的吧

网友E:
据说霍金和别的物理学家打赌,赢的也不多的

楼主:
拜托LZ几位也静下心来,先告诉我:
下图中Vout为定值(5V)时,电池两端电压2.7V时,Vgs应该为多少?

这个和“啥工作区域,输出特性曲线,转移特性曲线什么的”有关系吗?
和什么水管有关系吗?

网友E:
散热、散热........

网友F:
进来学习下
那个Q1上面是S还是下面是S啊

网友B:
S是源极,D是漏极。
听说过OD输出吗?
所以就不会忘记D和S了。

楼主:
进来学习下
那个Q1上面是S还是下面是S啊
引用 网友F:

同问,估计34楼也不懂。

网友B:
这个世界,总有人真疯,总有人大智若愚!
OC和OD,记住三极管的NPN输出OC是开集电极,就知道NMOS的OD输出是哪个极了。

楼主:
原来是个不识图的,也来冒充专家

网友B:
原来是个没有家教的!

网友B:
你有权力鄙视人家的技术,你没有必要以为只有你懂!

网友C:
何必搞的那么复杂嘛?用FLUKE 289测量一下,干吗折腾人呢

楼主:
你懂,就如你的家教一样,好了吧?

网友B:
想起了n年前,有那么一些网络棋手,在让9子的围棋室里,执黑先摆了9子,等着高手执白。
我去了,很快就输了。
问题是,这些人的水平和我差不多。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输了,马上有一大帮围观的发言:
你不是高手,不是我对手,哈哈,还不快滚?在这里充高手?

网友G:
饿,看完了帖子发现讨论的问题变成了那个mos给电池充电的问题了,忍不住插句话,单看那个电路,在VGS没达到完全导通时,电流会缓慢下降的,如果从ms或是us的角度看,电流不杂变化,应该算恒流源,如果从s级以上看,就不应该叫恒流源了,当然这个电路受温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H:
老X出的哪门子高科技题目?

这个神马不是经典的线性放大器?怎么忽悠成恒流源啦~~~ :P

网友I:
啥叫恒流电路,内阻无穷大。
啥叫恒压电路,内阻无穷小(=0)。

网友J:
我也没看出这个是恒流电路.一个类似的射随电路,怎么会是恒流?
只是在特定的几个条件下,输出电流接近.
普遍应用应该是个恒压

网友K:
电路肯定是电压,因为MOS管只开关,也只能开关,9V直接加到电池上。

网友K:
XWJ似乎想表达什么不满似的。
这个电路不是恒流源,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认为是恒流源。
我说的条件够详细的,不必装不懂吧!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就不存在开关电路,三极管都是恒流的,门电路也是恒流的,没开关的。
gx_huang用量子眼光看的。

网友L:
xwj这是怎么了?喝高了还是吃错了?讨论起这样的问题来了?

网友M:
被盗号了

网友N:
扯不清了,特发帖请教大家:

啥叫恒流电路,
啥叫恒压电路。

比如恒流电路,要达到什么要求或者特性才能叫恒流电路、或者归类为恒流电路?
这个是不是和负载有关啊? ...
引用 楼主:

回楼主:
恒流的意思就是象尿尿一样,尿个没完;
恒压的意思就象憋住尿尿一样,一直憋着不排出来……;P

网友O:
Q1:上面是漏极D、下面是源极S、中间是栅极G.

33# sytu_chyq

网友P:
10# xwj 10楼,你不是lz吗?

网友Q:
理想恒流源定义: 负载怎么变,流过它的电流不变.
实际恒流源都有一个最大输出电压限制.

网友P:
35# xwj LZ你不是在31楼的图上标了G,S极吗?

网友P:
通过53楼,55楼的疑问分析看来,LZ怪怪的,难道愚人节到了:lol

网友O: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恒流恒压电路,把我以前的一个迷惑也给激起来了,和你的这个主题也有点相似。
问题是:咱们手机电池上的容量(比如3.7V/1400mA)中,那个1400mA是怎么计算得来滴啊?是什么意思咯,有些资料上说的又是什么毫安时(mA.h)?

或者:蓄电池中的标称容量(例如汽车电瓶24V/3A,不知道是不是这么标的),他们是怎么定义的。

他们的标称容量中,电压都好理解(因为咱们学习过程中,都是以电压为主,而不是反过来以电流为主),但是电流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把负载固定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测试,得出一个平均电流值咯?换句话说:负载是固定的。比方说:诺基亚N5233中的电池容量是1320mA/3.7V,那么,它标出的电流值(1320mA)是不是说,只针对诺基亚N5233的手机而言是这个电流值,其他诺基亚的手机就不一定是这个标称值啊?

谢谢。

网友P:
57# 叶鹏 1400mA应该是最大电流

网友P:
用电压源给手机电池充电的时候要限流,限流值不能超过电池上标的电流值

网友R:
问题讨论很深, 据大家的定义  横流和恒压有这么几个疑点

有从 负载  最大电流过数  三级管的特性 等等

网友C:
回57 Q=It 你懂的 mA*h难道也不是等于Q?只是单位不是标准 的而是比较通用的

网友S:
XWJ发烧了么肿么问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C:
此贴火了

楼主:
XWJ发烧了么肿么问出这种问题了
引用 网友S:

——唉,谢谢关心,不小心被头驴撞了。

先别问为什么问出这个问题,先来讨论这个电路吧。

网友F:
进来学习下
那个Q1上面是S还是下面是S啊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用P沟道,上面是S,那Vgs不就固定了。。
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T:
我不懂但听高手说说,学习

网友F:
我以为用P沟道,上面是S,那Vgs不就固定了。。
期待高手分析。。
引用 网友F:

。。。 问题是电路给的是NMOS

网友U:
留名  留看高手分析

网友H:
Electronic Devices and Circuits
Engineering Sciences 154

MOSFET Circuits

Biasing - DC Operation

网友H:
Signal Amplifier Configurations - with "Active Loads":

NMOS Diodes

网友H:
NMOS Common-Source Amplifier

with Enhancement Diode Load

网友H:
NMOS Common-Source Amplifier
with Depletion Diode Load

网友E:
不要忽略锂电池的充电特性

网友Q:
一串镜像的肠子.:lol

网友A:
回复 楼主:
啊,那看来是我表达错了!确实是由于我新手表达的问题导致你和蚂蚁的一些争论,致歉啊!

网友P:
LS说说事件的真相吧

网友V:
76# 123jj 介个网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H:
76# 123jj 介个网是怎么找到的???
引用 网友V:

随手搜的,怎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网友W:
刚进来的时候我也纳闷了,老X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啊,我还以为是马甲发贴,仔细看了看也不是啊。。。
搜索了一下帖子才知道是咋回事,我说昨天老X在讨论#ifdef的时候这么激动呢,原来是事出有因。
看来最近大家火气确实比较大啊!
蚂蚁和老X讨论的东东根本就没有交点,自然就扯不清了。
作者发贴的时候描述的不是很完整,而后蚂蚁又抛出来一句跟问题不是非常相关的“恒流定义”,且是带上了条件“VGS满足某条件,温度满足某条件,以及其它条件云云” ,老X确是紧扣作者问题,指出蚂蚁”本末倒置“。
后来就一直没有交点的争论着,难怪扯不清!
不过,要不是蚂蚁后来解释,我也没看清其“恒流定义”只是和帖子不是非常相关的一个论述而已,因为我自然的会跟帖子内容联系起来的,咦?蚂蚁怎么会说是恒流呢,很明显VGS是不恒定的啊。
不过我不像老X这么火光,呵呵~
然后蚂蚁脾气也倔,**自己没有讲错,其实确实没讲错,就是跟帖子反映的问题不是非常相关,所以两个人就干上了,真是的。
后来作者倒是补充了主贴的描述,这个是后话了。
各位观众要是知道来龙去脉后围观就行,不要起哄哈~
我知道老X和蚂蚁就这性格,吵吵也不错,就是别真的上了火:lol

网友W:
呃~蚂蚁真是火眼金睛!
我发贴的时候还在琢磨使用“倔”字呢、还是“较真”还是“执着”?
记得去年在北京和涛哥聊天,我说我写关于蚂蚁的内容都得仔细斟酌用词。
不过现在俺们比较熟了,稍稍随便点问题不大,别人可就得仔细了:lol
话说我还是可以接受蚂蚁和老X的性格,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问之处,这是难得的技术品质,相比,我就经常犯懒犯糊涂,差不多就糊弄过去了,呵呵。不过二位还得继续修炼,要向春哥一样闲庭信步!

网友Q:
123jj 介个网是怎么找到的
好像杭州的嘛!

网友W:
得  我这站内信还没写完  风声有起!

网友X:
得  我这站内信还没写完  风声有起!
引用 网友W:

救火的永远没有放火的快……

网友W:
多谢水MM出手相救  要不然俺就陷于不义之中了:lol

网友W:
救火的永远没有放火的快……
引用 网友X:

水斑竹也开始研究电子技术了;P

网友B:
火气最大,也不是可以随别找人茬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XWJ不是高手,也从来没有过不尊重的评价。
为什么XWJ和我扛上了?
说我不懂图上NMOS的DS是哪个脚?冒充专家是什么意思?
我在本贴里的描述有错吗?
我是否是专家,不是你xwj决定的,笑话!

网友Y:
啊的法安抚

网友Z:
恒压是并联恒流是串联

网友AA:
回复 网友N:
这个见解太独特,太犀利!

网友AB:
回复 楼主:
-------我简单理解为;恒压--不管电池电压多高低,电路以恒定的电压,即以充电器的输出电压给电池充电,充到充电器输出电压时就饱和。所以用充电器时不能高出太多,如3.7V电池用4.2V充电器充电(电池上也会注明这点限制电压)。恒流---以恒定的电流给电池充电,如650MAH的电池以650MA电流充电,充电一小时即饱和。补充一点,锂电池内有保护电路,不用担心会充爆。

网友AC:
不太懂,就围观

网友AD:
恒压电路就看成电压源,恒流电路就看成电流源

网友AE:
哎,我离我越来越远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N:
这个见解太独特,太犀利!
引用 网友AA:
我和楼主之间可以这样说说,你不要跟着学。

网友AF:
恒流就是无论负载如何变化,输出电流不变
恒压就是无论负载怎么变,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AG:
这问题查书就有了 不用讨论

网友AH:
LZ你咋连这个都不会捏

网友AI:
那个是个模拟的,理想化的名称。可以当做就是不变的就行了

网友AJ:
那请问LS,这个电路,电池是负载,
我把开关切换到Vout,如果Vout比电池端电压高的不多的话,是不是就是恒流的?
不管电池电压多少、 ...
引用 楼主:
我补充一点,对恒流还是恒压,对负载的要求并不是没限制的,都有一定的范围,这个用电子负载测就知道了。

网友AK:
做技术的都比较有个性,大家歉让一点才能共同进步吗!

网友AK:
大家都是做技术的,谦让一些才能相互进步吗!

网友AL:
根据MOS工作于饱和区的电流公式:Ids=1/2*u0*Cox*W/L(Vgs-Vth)^2,一般来说我们在S极加上一个恒定的电压,在S与地之间加一精密电阻,这样流过这一路的电流就是恒定的,但是前提是MOS管开的这一电流路要比我们的电流大,这样才是我们说的横流;一般对于一个MOS管来说,只要VDS恒定,加上一个恒定的开启电压,流过MOS管的电流也是恒定的,但是这个电流大小和MOS管的制造工艺有关系,而且电流大小我们很难做到精确,因为VTH相对温度来说是负温系数,随着工作时间温度而变化,所以一般不提倡用MOS管做恒流源,如果要做的话我们一般要用三极管和MOS管合用,这样一个的VTH为正温系数,一个为负温系数,可以互相抵消,从而改善了恒流源的精确度,所以在集成电路中应用较多。

网友AM:
12楼: 突然想到,万物归原.看恒流源最原始定义是什么,然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演生出一些特殊例子
支持

网友AG:
恒流就是无论负载如何变化,输出电流不变
恒压就是无论负载怎么变,输出电压不变
引用 网友AF:

更准确的来说是 最高值不超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