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一个经典的电路图,不知是计算错了,还是图有问题

楼主(2011-06-13):
0-5V转4-20ma的。。
(Ve-V1)/30 = (V1-Vi)/150

Ve=1.2*V1-0.2*Vi

I=(24-Ve)/50  上面说的是50,我就按50算
I=(24-1.2*V1+0.2*Vi)/50

又因为V1=V2

当Vi=0V时,调节电位器使I=4mA 代入解得V2= 19.83V

当Vi=5V时,代入Vi,V2 解得 I=24mA
不是20ma呀。那个4ma没有减掉呀!!!
怎么回事,我计算有问题吗???

楼主:
听说这里面电路高手多,我就来了。。。。谢谢!!!!!

网友A:
图中哪里是V1?哪里是V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的负端是V1,正端是V2   谢谢

楼主:
3# xwj 1,电流取样电阻尽量取小点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输出电流信号的带负载能力,所以要求信号转换电路的内部压降尽可能减小!但是,为了保证转换精度,也不能太小.所以取50欧姆,即对应4~20毫安时的压降为0.2~1V.
2,对应输入电压0~5V来讲,
Vi=0~5V,
Vo=0.2~1V.
运放增益A=-(Vo/Vi=RF/Ri=1/5=30K/150K=0.2)
运放的 输入端:-V=+V=20V
-V=[(Ec-Vi-Vo)/(RF+Ri)]xRi+Vi=(18/180K)x150K+5=20V
所以+V的分压电阻上端取20K,下端取100K即可.[24V/(100K+20K)]x100K=20V

====================================================================
这是有关电路的解释,也没有看懂!!!!!!!!

网友A:
LZ谁告诉你“I=(24-Ve)/50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出 电流采样电阻的电压:24V-Ve
不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了。。。
大神,求指点呀。。。
谢谢!!!

网友B:
应该是I=(24-Ve)/50K -(VE-V1)/30K

楼主:
8# zhql168 再减去(Ve-V1)/30k 什么意思呀?
详解下好吗?
小弟模电学的很滥,谢谢!

楼主:
8# zhql168 额。大哥,不对吧。
我又算了一遍。。。。。。

网友C:
楼主,看了一下,也看不出问题在哪,但V2= 19.83V怎么实现啊

网友D:
好像运放输入部分有点疑问.

网友D:
另外电流源控制输出用运放用741是否本身功耗大.
现在讲究节能环保.

网友B:
Ie=(近视)Ic
发射极过来的电流有电源过50k电阻和e反馈回去的电流啊
其实我也很菜

网友E:
R=62.5R.
Ve=1.2*V1-0.2*Vi
0V:24-4R=1.2V1
5V:24-20R=1.2V1-0.2*5
->16R=1

网友D:
LZ贴出的电路中,好像电流控制回路没有闭环!
错了,控制回路是闭环的.  不过用反馈端接入,加上大电阻,这样的电路它的精度应该说上不去的. 而且取样电阻竟然是用可变电阻,头晕目眩了.

网友D:
怎么计算值好像不对?
250*I = 19*5 - 42
I = 53/250 = ?

楼主:
15# zhql168 不太清楚了,这电流应该很小,可以忽略的吧!

网友D:
电路基本对的,只是需要调整电阻的阻值,
还有此电路有点纯属性完成功能的电路,不讲究鲁棒性.

楼主:
23# nongfuxu 大哥,到底怎么改的。
我改了半天,改不来呀!
谢谢!!!

网友F:
这个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阻值需要调整。

网友D:
噢,怎么我写得和楼上完全一样,而且我的没有了.
看样子二姨家真的有哪位大仙在幕布后操作!:L

网友G:
这里错了:
Vi=0~5V,
Vo=0.2~1V.
运放增益A=-(Vo/Vi=RF/Ri=1/5=30K/150K=0.2)

应是:
运放增益A = -(ΔVo/ΔVi=0.8/5=0.16)

网友H:
电阻值调整为: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来帮LS和LZ 验算:
LS的图:
交流电压放大倍数:100/53,输入变化5V,输出电压变化 5*100/53,输出电流变化:
(5*100/53)/510*1000=18.498mA,

LZ的图:
交流电压放大倍数:30/150,输入变化5V,输出电压变化 5*30/150,输出电流变化:
(5*30/150)/50*1000=20mA,
都不是,0~5V ->4~20mA.

楼主:
28# xmar 谢谢。。我搭电路一步步调的。大差不差的。。

楼主:
29# t.jm 谢谢,高人可真多呀!

网友G:
28# xmar 谢谢。。我搭电路一步步调的。大差不差的。。
引用 楼主:

其实你的计算和仿真都没问题,是150KR和30KR的取值搞错了,
也就是所要求的电压增益计算错了,然后调整50R电阻时又可补偿回来(前面电压增益大了,可加调大此电阻,这样往返调几个回合就标定好了)
结果这个电路的设计者也就没能发现计算上的错误。

网友H:
假设楼主电路 就是4 - 20 mA 电流环,是用来远距离传输数据的。电流环当然要求电流环的恒流特性要好。特别在负载电阻较大时是输出恒定电流20mA,那么R1/R2就要足够的大,楼主R1/R2=1太小。另外楼主R6最大不超过100欧姆,电流反馈太小,自然恒流特性不会好。还有,楼主运放741构成的放大器放大倍数R5/R3小于1也简单了恒流源的恒流特性。总之,楼主电路存在三个问题:

1. R1/R2 小于 2,恒流负载电阻范围减小;
2。R6太小电流负反馈太小,降低恒流性能;
3. OP741放大倍数R5/R3小于1也降低恒流性能。

网友H:
还有楼主电路中R4=10k太大,降低了Q1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H:
假设楼主电路 就是4 - 20 mA 电流环,是用来远距离传输数据的。对此,电流环具体是输出20mA或是23mA其实不重要。但输出电流恒定不变却是至关重要。

楼主:
29# t.jm 交流电压放大倍数:100/53,输入变化5V,输出电压变化 5*100/53,输出电流变化:
(5*100/53)/510*1000=18.498mA,

====================================================
大哥,这计算我没看大懂,5*电压放大倍数/510*1000 .
也就是输出电压/510 *1000。。。这什么意思,漏了什么吗?
-------------------------------------------------------------------------------------------------
还有如果是0输入时,这样计算的话,输出电压便是0V,显然不为0V。
1、上图R4两端电压到底是怎么计算的。R4右端是Ve-0.7吗?R4左边是1KΩ的压降吗?R4左边不也是运放的输出吗?
2、还有电容,仅仅是稳定电流的作用吗?我去掉电容,怎么就没有电流输出了?

楼主:
33# xmar 惭愧呀,没听大懂!
大哥,我这边搞了个4-20ma转0-5V的。。仿真都挺好的,晚上搭电路时,就郁闷了!
顶楼的那个电路  输出是这样的:一端是电流输出 ,一端是 地。而且电流这个地是和其它共地的。
准备把这个输出 作为 4-20ma转0-5V的输入。不是要什么流进来,流出去吗。
那该怎么接线呢? 上图的地 也要和 下图的地相连吗?那不都共地了吗?
谢谢!
不懂呀!小弟jsj专业未毕业,模电一塌糊涂,做这个好多都不理解。tx都搞软件,无人可问。
问题很小白,希望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I:
从表达式看,你要求Vi变化5,而电流变化0.016,最后Vi前的系数按最原始的图算出是0.2,这样就是一变化0到1对应0.016,所以你本来拿50算的那个电阻应该取62.5欧。或者通过调运放的比例电阻把0.2修正成匹配的值就好了。取50欧的时候0到1变化对应0.02,就是4mA到24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