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磁通密度Br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无正文)

网友A:
剩余磁通Br不为零,当然线圈电流为0时,Br不是零。需加适度的反向电流时才会为0

网友B:
要不怎么叫剩余呢

网友C:
反激电路,变压器铁芯绝大多数有气隙。有气隙情况下,剩余磁通密度很小。

网友D:
剩余的不是磁通,而是磁势,材料决定了剩余磁势,由欧姆定律可知剩余磁通与磁阻成反比

楼主:
那Φ=LI不是不成立了,因为I等于0,Φ就就等于0;而如果Br不等于0,也就是说Φ不等于0,那不是矛盾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LZ 的纠结在于,电流可以产生磁通,磁通一定是电流产生的!!!!!!

经历过高考的理科生一定记得Φ=BS(夹角等问题暂忽略)

6# effx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说得明白些。

楼主:
分子电流假说 能帮助解释为啥没了电流还会有剩磁。

网友C:
11楼:
10楼的意思,电流可以产生磁通,但不能说磁通一定是电流产生的。
其实,看看磁性材料的H-B曲线(磁化曲线)就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也谢谢大家
我觉得“分子电流假说”能解释这种现象。

网友C:
14楼:
所谓“分子电流假说”,是探讨磁性起源,是理论,是科学。
磁滞回线,是实测结果,是技术。
作为工程师,我们不必管Br是怎么来的,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个量,而且各种不同磁材料,其值相差很远。作为硬磁材料,越大越好,软磁材料则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