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常见的有毒气体有哪些?

楼主(2011-06-13):
常见到有人煤气中毒,所以想了解家庭常见的有毒气体有哪些?
煤气?天然气?CO还有那些?有什么能够检测家庭常见有毒气体的传感器吗?
做一个放到家里,比较安心。

网友A:
CO2,CO,SO2,CH4等等都可能,只要不超过安全剂量,没有什么问题,空气本案例就是混合气体

网友B:
主要是煤气,和有机溶剂气体
其他的应该在家庭很少常见

楼主:
有传感器推荐吗

网友C:
所有燃气都是有毒和具有爆炸性的,包括一氧化碳(煤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也都有专用传感器,另外装修和部份家具散发出来的甲醛以及油漆溶剂等也是有毒的。

网友D:
他现在是怕中毒。

网友E:
LZ应当先分析一下自己家里的有毒气体来源。一般的来源都是燃气,从家庭安全的角度讲应根据燃气类型(天然气、管道煤气、液化石油气、其它)选择相应的气敏头。
现在一氧化碳可燃气体探测器已经很常见了,原理也很简单,照着气敏头的资料搭个外围就行。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可以DIY一个。

网友F:
这个.... 是不是应该买成品更好点?

毕竟自己DIY这个根本就没有测试条件,没法准确定标。
当然,其实只要有高灵敏度的检测有无也是可以的,但这就要探头来源可靠了。。。

网友G:
这些常识大家还是有心里预访的,有些也要引起注意,如装修房后的甲醛等也是很毒的。

网友H:
有毒的气体常见的有两种:co 和 甲醛。前者短时间致命,后者影响人体健康。

至于可燃气体属于爆炸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