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电容差压变送器的朋友,请问3351电容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1-06-13):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变送器一般都是电压或者电流型号可选择的, 一般通过子编码进行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以为是电容输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网站有相关的资料啊?我是实在找不到,谢谢

网友B:
应是电空吧,我们用的都是成品,没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