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V5芯片太烫,只能加风扇?

楼主(2011-06-13):
采用VIRTEX-5的LX50T芯片,两组32bit DDRII内存。目前跑PCI-E X4和一组内存,4组光纤用2组。功能测试正常。发现很烫。初步估计加散热片估计不行。只能加风扇。这玩意有官方的散热方案吗?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就加一个普通CPU的风扇上去就行了,不过要你PCB上先留了孔才行

网友B:
其实加一个散热器就行了吧?我用的XUPV5-110T这款就是加了一个散热器。

网友C:
用硅胶沾一个散热片~

网友D:
同意3楼的。

楼主:
找到一款45mm*45mm*7的带风扇的一体散热片。不知道是否可以。明天等订购的3M导热贴到了测试一下看看。如果可以倒是很方便的。只是手头没有红外测温的设备,没有办法具体测试。

网友A:
3M 导热贴?会不会是山寨的啊?话说这种东西真的假的看不出来的啊
我觉得还是那种相变导热贴比较好,可以用热风枪试一下就知道好不好了。
要是有钱的话,还可以上液态金属导热垫,哈哈。其实这种东西也不贵,淘宝30一片,导热系数那不是其他材料能比的啊

楼主:
经过实测,带风扇的散热片+3M导热贴效果很好。运行1小时后用手摸了摸,微微有点热。

网友E:
来学习一下最终解决方法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来效果很好啊.

网友F:
不晓得单独跑DDR功耗如何

网友G:
V5的SRIO有免费IP可以用吧?spartan6木有免费IP哇,不过有DDR的硬核

网友H:
加个散热片,有导热胶粘上就可以了,我也是这么干的,没问题!

楼主:
下一步想把TI的电源模块自己搞定一下。我购买的PTH12000的都是100多一个。感觉太贵了。然后找了一款DC-DC芯片,感觉自己设计的话,应该能够便宜一半多。先计划设计成PIN-TO-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