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电脑关机后,自动关闭交流电源的东东。

楼主(2011-06-13):
主要是节约用电,也不是为了省那点钱,单位电脑就无所谓了,家用电脑有必要加一个。
  功能为,软件关机后,延时切断交流电源。开机也是一键开机。
  实现一键开机、一键关机,并且关交流电源。
  有没有愿意做个的,一起交流下,设计个电路

网友A:
这个,还不如按下拖线板上的开关呢
如果软件关机的话 ,那要从PC引信号过来的
改装就麻烦了吧

网友B:
呵呵,那估计的便会来的ATX电源的方式了:直接操作电源开关。
不过LZ想过切断交流电源后,再怎么一键开机吗?

PS:
可以采用彩电的带继电器的开关,就可以实现延时断电、或者断电自动关电源了。

网友C:
我家里的电视和电脑目前都有个这样的东东:
红外遥控的
遥控任意键,红外收到编码,继电器打开,检测电流,电流大于设定值,继电器保持,电器正常适用,用电器关闭,检测的电流小于设定值,延时30秒,继电器断开。
这个东西以前公司做的,出口欧洲,咱扣了2样机,嘎嘎,

网友D:
这个还用设计吗?我都用了几年了.太简单的东西.一个光耦,一个双向可控硅,几个电阻电容,搞定了.
不过确实省电,什么打印机,音箱,显示器,modem,路由器,一关了之.无视待机功率.

网友B:
那...
什么继电器不要电就能打开?

遥控接收电路也不要电的?

网友:
TO LS:
估计开机还是要人工的,要不这个就不得了了

网友E:
可以彻底关机,但开机就不能一键了,所以这个东西没用,附加电路也要耗电,直接用开关就是了,俺一直这么干,电要省,保护环境节约money为上。

网友F:
红外遥控,控制单片机。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按下遥控,继电器1动作控制220V交流电。然后延时一小段时间,继电器2动作,开电脑。就是常开触点控制机箱的开机键。

网友G:
以前做过一款电力监测仪,有电能,电流,电压,实时功率的功率
还可以设定低负荷.高负荷跳闸的功能,阀值可以自己设定,检测时间也可以设定

网友F:
单片机板不能断电。关机的操作:电脑机箱不是有一个电源指示灯么?就是那个绿色的LED。只要电脑关机了,等也就不亮了嘛。也就是当单片机的检测到那个引脚由高电平跳到了低电平,延时,继电器1断开。
补充一点,开机时,继电器2吸合了就要立刻断开呀。
还有从主板上引出两跟线。
不用红外控制也行,用轻触按键。

网友F:
应该是从主板引出4跟线

网友H:
什么监测回路电流延迟开关,监测Power状态啊都是浮云,最后不还得整一个电源给这块小线路供电吗?再说现在好些的电源待机功率已经小于1W了,折腾这个有意思?

网友I:
楼上的头像真坑人!

网友J:
要是拆机箱,加跳线,那还是容易实现的。能做到关机自动切电源且附加电路0耗电。
要是不拆机箱,那我还真没想出啥办法实现。

网友K:
期待LS,虽然确实没啥必要,但意思还是有的

网友J:
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电路大家都会的,就用这个电路。你用1个按钮作为开机按钮。
电脑的电源开关和指示灯可以接出来,开机时,给电源开关按钮引线加个脉冲,辅助电路自锁。关机时由指示来断交流电,辅助电路也一同断电了。非要计较辅助电路自锁时0耗电,那就使用机械自锁,电磁脱扣方式。
使用什么电路实现,那是八仙过海的事了,注意电平转换就行。

网友L:
插排开关换个带分励的空气开关,很小的不知道好不好买,电脑设置成上电自动启动。插排上电电脑就启动了,一键开机解决了,关机后用SB5V和5V(已经0V)去关电源。就是带线圈的彩电开关应该就可以。

网友M:
用双按键琴键开关, 直接开关机.
一键入,另一键出.开机. 另一键入,这键出,没有程序退出时间;P

网友N:
个人感觉关机应该检测线上电流,当线上电流降到很小时,启动延时。这样不用同电器有任何交集。
完全关机后一键开机,可以采取按键接控制电路电源的方式,参考某些单片机自锁电源开关的原理。区别在于这个按键需要耐市电高压。
这玩意弄不好得不偿失,比如上面一位兄弟说用可控硅作为执行机构,上面在导通态总是有1V+的压降,消耗的能源远超过待机那 点电。

最环保的还是关下开关。
环保不是要你掏钱,出个力效果更好。

网友M:
好像用轻触开关,做到待机功耗为时0理论上无法现实!

网友B:
LS正解,但只要你肯动脑筋,其实还是可以用轻触开关并把待机功耗做到理论上接近于0的。

当然,控制市电的开关绝对是必要的。

其实不用轻触开关的话有更简单的方法实现,去看我3楼的帖子,

网友M:
好,到3楼看看

网友M:
是这个了:ATX电源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彩电的带继电器的开关,就可以实现延时断电、或者断电自动关电源了

网友M:
还是觉得 "其实还是可以用轻触开关并把待机功耗做到理论上接近于0的" 和 "提高功率因素节能" 比较好一些.
即正面是轻触开关,上面说的节能那种,在仪器背面用普通的硬开关.

网友O:
赚个积分下载文件

网友P:
养个小白鼠,告诉他去开关电源。OK

网友M:
到制药厂去挑个机灵的小白.培训教育一下.

网友Q:
给个不考虑成本的提示: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R:
哪里那么复杂,U扣接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