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画的一块板子,不知道除了丑之外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13):
整体图
TOP层
BOTTOM层
感谢大家批评指导。

网友A:
漂亮,左下角是音频吗,连接的器件是什么?

网友B:
丑吗?一点都不丑啊,

很明显,是个用心之作。

网友C:
赞一个,这水平,有点功底的

网友D:
太谦虚了,这样好的板子

网友E:
画板的功夫还不够火候,底层走的线太多

网友F:
不错,很用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底下是一个以太网接口 100M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觉得所以拿出来 让大家拍一下 看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啊

网友G:
请谈下,你是怎么规划这个板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也没怎么规划 就是把不同的电压强度隔离

网友H:
评论PCB画的怎么样,我看还是先了解这块板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才能得出结论,哪些地方需要注意什么的有没有注意到,走线有没有让电气性能更优化

网友I:
板子很漂亮啊!楼主肯定费心了

网友J:
不错,看起来挺清晰了!学习了

网友K:
不管其它的,第一眼很漂亮

网友L:
电源 解码一体板么? 左下角那一小块电路是什么功能模块啊?

网友M:
板子挺漂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左下角是一个通信模块 电压比较高 所以用光耦隔离。

网友N:
貌似还可以,看得不是很清晰哟

网友O:
赞!一眼看上去就很漂亮!

网友P:
比我的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看看我的以太网100M的差分信号线处理的怎样
我是底层铺地,然后顶层用三根粗的地线将它们隔开,这样走线行吗?

网友Q:
左下角偏上3厘米处有个人脸,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Q:
呵呵 看到了

网友R:
真的很漂亮的板子。

网友B:
LZ,差分线不是这么处理的,应该强调阻抗和等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把它尽量做到等长了 底层铺铜就是为了更好的控制阻抗。
不知道我的做法能否行的通。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这块板子 地线 我是用的铺铜形式 做的会不会有问题,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看看我对对地,对电源和差分线的处理是不是合理,刚开是画板 对这方面的知识存储还不够 所以希望高手能指出一下不足的地方,谢谢

网友S:
顶一下,好亮

网友T:
我觉得画的不错 以太网那里处理的不是太好 可以参考一下相关器件厂商的PCB建议

网友U:
板子设计的还可以,覆铜和变压器之间距离还是有点近,再适当拉大一点距离,另外,阻抗匹配除了差分还有其他的方式进行优化,最后VIA比较多,单凭图貌似VIA没有进行涂绿油处理。

网友V:
挺漂亮的,顶一个!!!

网友W:
能再避开点不?

网友X:
这个地方真是要害啊,楼上这也能抓到。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W:
是啊 这个真的很严重 这个我之后又check好几变 发现不少问题 要想设计出一块好的板子 真的得很用心很细心的做才能做好啊 谢谢你 !

楼主:
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块板子 所以要力求完美!

网友Y(2011-07-15):
毕业啦,恭喜

网友Z:
感觉很好啊 用AD画的吗?

网友AA:
这个板子是不错,有没有原理图大家共享下,

楼主:
感觉很好啊 用AD画的吗?
引用 网友Z:

是的 :)

网友AB:
一直都搞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大面积铺铜

网友AC:
很漂亮的板子

网友AD:
还可以吧。。。。

网友AE:
都是些謙虛的人

网友AF:
我不是很懂哈,因为我是做PCB的工程师,如果是我接到这个板后我可能会问那四个定位孔是以大圈为准还是以小圈为准。

楼主:
我不是很懂哈,因为我是做PCB的工程师,如果是我接到这个板后我可能会问那四个定位孔是以大圈为准还是以小圈为准。
引用 网友AF:

画大圈是为了避免走线。

网友AG:
地层被分割开了,有些地方可以做的更好。不过画板子的时候自己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不错啊,楼主!

网友AH:
用心之作,  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G:
看到点子上了,这是我最早画的,现在一直调整地层的走线,减少地的分割。

网友AI:
漂亮,但没加泪滴,我感觉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J:
看到出来画的还是很用心的

网友AK:
咋还是看不懂呀

网友AL:
我刚入门,看着好漂亮啊,总之打死现在的我也画不出来

网友AM:
不错的。还没画过这么复杂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