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两个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3):
前者为全波整流,后者为半波整流

网友B:
前者在正半周并不是0,而是1/2.
后者典型的半波

楼主:
希望两位能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电路的电流流向,谢谢了。

网友C:
4楼:
应该先分析输入信号的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两支二极管哪个导通哪个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大家指正。
只说正半周:
对于前个电路图:D1导通,D2截止,A1输出端电压是-0.7V,根据虚短,Un=Up=0V,所以R1和R3分压Ui/2,所以Uo=Ui/2;
对于第二个电路图:D1,D2导通同上。但此时根据虚短,Un=Up=0V,所以R1,R2之间的电压也是0,所以Uo=0.不是对不对?模电学的不好,还望大侠指正!

网友C:
6楼:
“A1输出端电压是-0.7V”多余。A1输出多少没有关系,总是令A1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即使D1是由两支二极管串联,电路仍然正常工作。
其它均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受益非浅!

网友B:
A1的输出也不是多余,要注意运放的输出摆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大虾再帮我看一个全波整流电路:
原图如下:

前提:此电路所有电阻相等。
分析如下:

当Ui>0时,D1导通,D2截止。U1=(-R2/R1)* Ui;根据虚短虚短,R2和R5左端相当于接地。对于A2来说,Uo=-(R4/R3)*U1 = -(R4/R3)* (-R2/R1)* Ui = Ui;

当Ui<0时,D2导通,D1截止。U2=(-R5/R1)* Ui;根据虚短虚短,R2和R5左端相当于接地。对于A2来说,Uo=(1 + R4/(R3+R2))*U2 = (1 + R4/(R3+R2))* (-R5/R1)* Ui = -(3/2)Ui;
这样一来,正负信号放大的不是不一样了吗?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D:
R5=2/3R1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问一下,我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确?因为这个图是看网上的,各个电阻相等,我一算,发现最后放大倍数不一致。就想让大家算一下。

网友C:
Ui<0时,U2!=(-R5/R1)。
U2=(-R5/R1)仅在没有R2时成立,即R5中电流完全流过R1时成立。现在存在R2,而R2中也有电流(由A2经R3R4反馈),故R1中电流是R2R5电流之差(代数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个电路岂不是不好算了?大侠能否帮忙算一下。

网友C:
结果已经很清楚了,Uo=-Ui,还不好算吗?

网友D:
不好意思昨天没搞清楚
Ui>0的计算没错就是应该U0=-Ui
Ui<0时 Ui/R1=-(U2/R5+U2/(R2+R3))计算得到U2=-2/3 Ui
再根据 U2/(R2+R3)=(U0-U2)/R4 得到 U0=3/2 U2
带入得到U0=-Ui

楼主:
今天上午也算了一下,结果给gig191算的一样,多谢各位了。这几天分析整流电路,有许多处不太明白的地方,还希望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E:
你真舒服了